[电源] 适配器 J J太短 ,搞成加长款!

楼主(2021-01-04):
适配器 J J太短 ,搞成加长款!
需要个适配器 ,找出来一枚 。

三腿的 ,插插座不牢固,自己会掉下来 。。。
什么原因 ???

找到个插头 比比长短 ,大概差两毫米左右。

开壳 。。。

喀喀就开了。

看看做工 ,还可以能用住 。

底下还带隔离垫片

背面还有贴片

干就完了 。。。

拆下来三个片

焊接上长的 J    J

誒 ,这下安逸了 ,牢靠的很 。

完, 谢谢欣赏 。

网友:
确实是JJ太短,尤其是有些有防护门的插座太厚,里面夹不住。。

网友:
报告皇上,微臣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为什么不直接用锯子把下面的底线插头锯了,不就OK了。

网友:
感觉是插座问题,夹持力不够,但适配器也有问题,地线没用加长插脚,不符合国标。

你这两个比划,没贴到一起,有角度,长度是测不准的。。。

网友A:
楼主的 J J也太短,怎么办,在线等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算微创手术了,侧面打孔辅助啊。

网友:
把触片掰一掰位置就牢靠了

网友:
开壳的方法很不错

网友:
皇上把宫中密术都用上了

网友:
J套子没弹性了。

网友:
这电源为啥要用三脚插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J J也太短,怎么办,在线等

短怎么了。短就满足不了你了??

网友:
开二个小孔开壳方法真赞,减少外壳损伤,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