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威锐特PPR热熔器,新手练熔管,大家帮忙看看合格吗

楼主(2021-01-04):
双十二到手价48块,数显调温款,三个模头,管剪刀,
这东西外观都差不多,借用卖家图

拆开后壳

一猜就是阻容降压

BTA-16可控硅功率管
大电流线路使用了接线端子,算是亮点之一

单片机控温,LM358放大
背面是两个微动按键和LED数码管,不拆了

加热部分,红线连接加热管,中间是热电偶感温元件
还有,图片没有拍到,电源线采用的是三爪插头,但是实际只有两线,没有地线,感觉不太安全
打算自己换一根电源线,把前面金属加热部分接地,有一点担心的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温控电路??(引入共模干扰)

热熔的第一根管,没有经验,完全是练手,
看了网上的教程,貌似“双眼皮”效果是合格了

换个角度,不是太漂亮

稍微有堵口的情况,熔的有点深了

又练了几次,熔完之后把横截面切开,看效果
感觉1没有完全熔实,有细缝,后面3个稍微好一点
1和2:

3和4:

1-4的双眼皮和堵口情况

想自己修一下水管,大家觉得这个水平能行吗,是否需要再练练?

网友:
可以去摆摊了

网友:
可以去包活了

网友:
哪里找的教程啊

网友:
两边在热熔器上直来直去,掌握好温度,对接掌握好力量,基本就可以干水电了

网友:
接了几次,不漏就好,没有这么讲究吧

网友:
管熔开就行了,加热时间大长会堵管的,

网友:
质量怎样?现在还能48吗

网友:
地线没必要,首先烫的是PPR管子不导电,其次即使给发热管加上220电压也电不到你。
首先这温度碰到哪里哪里的皮肤立马干了成了绝缘体,其次不管什么部位碰到哪还管你有没有电光速跑路,根本不给电你的机会!!!!

网友:
这东西真方便

网友:
这东西真的没啥技术含量,时间把握好,一般没问题,双眼皮的话,新模头基本能出

网友:
多焊几根管和接头,多吸点毒烟,你就会开始头疼了!你就会体会到这个活的苦了!

网友:
我也是自己这样练手。 多弄几次基本上都能掌握好时间了。
不过我情愿买可拆卸的接头。 一来弄错了可以再弄, 二来不用吸那些气体。
虽然这些可拆卸接头贵很多,但健康更可贵。 反正自家用,又不是太多接口,不差那些钱。
做工程的就不一样,要精打细算。

网友:
这价位这做工看着还不错,家用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