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29R02T2ANCTH1用什么软件可以成功开卡?试验了NN次都报错……

楼主(2021-01-04):
一个联想坏盘,ST510  240GB,能认盘不能格式化……
用2258XT的十几个开卡软件测试都报错,29R02T2ANCTH1单贴,2ch、2CE,但是印字很模糊,这是哪家的颗粒?? 软件能识别Flash是intel,但是具体的颗粒类型、型号就不知道了。下午试着搞了几个小时,Intel、镁光的2Tb颗粒型号都试过了,始终报错。来这里求教大佬们,这个坏SSD该怎么开卡?

楼主:
开卡软件里只有一颗Intel 2Tb颗粒:29F02T2A …… 我这个颗粒的丝印是29R02T2ANCTH1? 这是什么鬼

网友A:
你这就是B17,找这个版本的SM2258XT_B17A_PKGS0708A_FWS0628A0,看到auto了嘛,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是B17,找这个版本的SM2258XT_B17A_PKGS0708A_FWS0628A0,看到auto了嘛,点一下
...

谢谢指教!

我没有试过B17,一直在Intel、镁光的几个2Tb颗粒上打圈圈……  明天抽空试试你说的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我没有试过B17,一直在Intel、镁光的几个2Tb颗粒上打圈圈……  明天抽空试试你说的 ...

https://www.usbdev.ru/?wpfb_dl=9338
从这里下吧,都给你找好了

网友B:
英特尔B17A颗粒 用B17A专用版本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是B17,找这个版本的SM2258XT_B17A_PKGS0708A_FWS0628A0,看到auto了嘛,点一下
...

谢谢你,我在硬盘里找到了你说的这个版本…… 我把俄站的开卡软件大部分都下载到硬盘里存着了,等会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特尔B17A颗粒 用B17A专用版本才行

嗯,我已经下载了4个B17、4个B16软件,等会试试

楼主:
谢谢热心坛友的指教,顺利开卡成功…… 开心…… 撒花…………

楼主:
测试平台是H55 + X3430的古董淘汰机器,S2接口跑分就这样了……

网友C(2024-06-02):
引用 楼主:
测试平台是H55 + X3430的古董淘汰机器,S2接口跑分就这样了……

请问你是用哪个版本开的,我有一个同样的盘。只能开出来120g。开不出240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用哪个版本开的,我有一个同样的盘。只能开出来120g。开不出240g

颗粒选择错误

网友:
看来29R与29F一样的呀

网友:
是呀,问题就在这里,量产软件里面没有240g的颗粒可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