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360台灯极简版想改充电版看来要买块4056才行了

楼主(2021-01-04):
拆开想升级移动台灯的 拆开发现太坑了,,,,连别人发的切割版都不是。。我太难了

网友A:
看上去是被套路了,淘客拆的都是满配的

网友B:
好在我家里没地方去放置楼主大台灯,只好买充电式COB侧光手电吸在床头凑合用,缺点是没电后突然熄灭保护板动作,干脆再买一个一样的,一个暗光一个亮光同时发光,亮光一般先没电熄灭,暗光应急。

网友:
我也被套路了一个差评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被套路了,淘客拆的都是满配的

是啊 坑得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在我家里没地方去放置楼主大台灯,只好买充电式COB侧光手电吸在床头凑合用,缺点是没电后突然熄灭保护板 ...

多少钱一个啊。。你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被套路了,淘客拆的都是满配的

是的。。我懒得改了。。需要移动直接插个充电宝吧

网友C:
看样子是集体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集体翻车了

是啊 商家套路深啊

网友:
我也一样翻车了  感觉 TP4056还得加一块5V升压板吧  要不电压不够  等不够亮啊

网友:
不用买4056,买一片3KAC (SOT23-5)就行,焊在U1的位置,R1用4.7K(充电电流200mA左右),再焊上LED,限流电阻。

网友:
用的4054充电芯片,愿意的话,把元件补齐,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钱一个啊。。你这种

我买的时候每个39元不便宜,而且有频闪,后来在供应取样三个充电风扇共59元,折叠风扇头去掉改成每颗几元钱,国产9芯片10瓦灯珠配小散热器,也可以变成折叠款小台灯,充电风扇里面升压板三档固定空占比频率在超声波范围很高,空载会保护,接上10瓦导通9到12伏灯珠反而能三档调光用,比之前39元有频闪好点。

网友:
乞丐版的5V直接灯板, LED是超额定电流的, 你们可以测一下电流试试. 我测了最大亮度档的电流高达2.1A(色温最冷偏暖一档), 最暖色温档电流最小, 也有1.34A, 但这时只有12颗LED工作, 所以单LED也是超电流工作了.
带充电设计的是串了一个二极管的. 这时灯板供电电压和电池满电时差不多, LED也接近工作在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