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警用的水电。

楼主(2021-01-04):
好多年前朋友给的,应该是正宗警用的手电,做工不错,但是感觉亮度太低,但是这个光看到会产生眩晕,,谁知道这颗LED是什么型号的,用可调电源4.2V最高亮度电流才400多mA,顺求个拆解灯头办法,看看是不是能改电流

网友:
驱动板上有限流电阻,用万用表10安电流档,找到能让灯珠更亮电阻片,飞线绕过试试。或者先换XML2灯珠,缺点散角比Q5大点。

楼主:
铝压环敲下来了,驱动板拿不下

楼主:
拆下驱动板不知道从哪里下手,8脚应该是主控芯片,没有任何型号

网友:
这么经典的LED没人认识了?
CREE的X-RE系列LED ,最常见的是Q5系列

网友:
警察牌,和警察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