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阵列重新做系统后阵列是否存在

楼主(2021-01-04):
最近垃圾阵列卡挂了,做的RAID1存了点平时做的plc工程文件,硬盘插到主板上能读出数据,就是不能俩硬盘同时在线,不想折腾了就想到了软阵列,没用过请用过的大神们指导下,注意事项饿等

网友A:
与其软阵列不如弄WINDOWS 2012的服务器的硬盘池。
可以坏一块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与其软阵列不如弄WINDOWS 2012的服务器的硬盘池。
可以坏一块硬盘

那个不带备份的吧

网友:
东西不多的话直接两块硬盘拷贝吧,再不行弄个文件夹同步软件也行,我的重要资料都是4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带备份的吧

带备份的。有多种硬盘池选择。你必须有2块以上硬盘

网友:
我做过带区卷,重装系统以后还在,不过你如果重装个ubunutu还能不能用就难说了

网友C:
系统不变问题不大,另外如果是pe下重装要用win7以上版本,pe下不要用分区软件乱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不变问题不大,另外如果是pe下重装要用win7以上版本,pe下不要用分区软件乱操作 ...

多谢,可能是年纪大了比较懒不爱折腾,所以就想搞个长期稳定的方案

楼主:
多谢弟兄们的指点

网友:
当然在呀,如果系统崩了数据就没了,这阵列也没啥意义了,没有冗余了

网友D:
软硬阵列都有坑的,都可以恢复,但都要技术。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不做阵列,重要数据做个自动备份到另外一个盘上。

网友:
建议还是上硬件阵列卡,软阵列真的很废,如果一定要软阵列的话先插一块硬盘,备份数据,格式化两个盘,再做软阵列,硬件阵列很稳定的,已经2年了,记得上up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软硬阵列都有坑的,都可以恢复,但都要技术。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不做阵列,重要数据做个自动备份到另外一 ...

RAID1单独拿一块盘是可以读出来数据的,RAID0,RAID5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RAID1单独拿一块盘是可以读出来数据的,RAID0,RAID5 都不行

有软件可以组合读取,或者直接换同系列的RAID卡也是可以的。
软RAID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