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如何清理焊好的PCB板?

楼主(2021-01-04):
我用洗板水倒一点在板上,用刷子刷了好多次. 最后用沾了洗板水的布擦,板上还是有残留助焊剂粘乎乎的.
请问怎么洗才能非常干净?

网友:
用松香,焊完不用洗

网友:
用风油精抹一遍纸巾擦干

网友:
个人不用管环保,直接酒精洗更干净!!!!

网友A:
最好用的是超声波清洗机。没有机器情况下买正宗的天那水牙刷洗

网友:
酒精牙刷 以前在中海垃圾站看一维修佬那学的 他拿一个2L可乐瓶装酒精 把牙刷伸进去 然后刷主板

网友B:
试试 维修体佬 洗板水,挺好用的

网友:
摩托车化油器清洗剂,注意不要溅到眼里和塑料上,溅到眼里立刻用水清洗

网友:
用棉球加上天那水洗,干干净净

网友C:
第一步就错啦

直接上第二步即可

实在不行,入个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
98%酒精加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维修体佬 洗板水,挺好用的

我现在用的就是维修佬的洗板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就错啦

直接上第二步即可

直接拿沾洗板水的纸或布擦?
问题是原件凹凸不平. 摩擦的时候会把纸上的粉末丝扯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的是超声波清洗机。没有机器情况下买正宗的天那水牙刷洗

超声波超级费洗板水

网友:
酒精洗不干净的不要听他们说只会让你浪费钱,直接上汽油试试

网友:
小面积的话,用医用镊子夹药棉球,粘洗板水来回用点力擦

网友:
洗板水加 超声波  非常干净       酒精也可以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办法,用免洗的好洗板水+牙刷干一边,然后牙刷+棉布弄洗板水干一遍就几乎非常干净了。超声波+洗板水太费洗板水了而且用一遍后洗板水就不能重复使用了。

网友:
洗板水+牙刷去刷啊。我家没洗板水,所以我用120号汽油洗

网友:
洗板水+无尘布(注意不是口罩里的无纺布)。无尘布摩擦不掉毛,能够把溶解的助焊剂洗到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