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康两路电瓶修复器电路

楼主(2021-01-04):
德康两路电瓶修复器电路

网友A:
谢谢分享。有没有蓄电池恒流放电仪(铅酸蓄电池容量测试仪)的电路图?贴点上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有没有蓄电池恒流放电仪(铅酸蓄电池容量测试仪)的电路图?贴点上来,谢谢! ...

用324做的恒流电路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324做的恒流电路很多

这个不是我要的。LM324恒流源功率管大都工作在线性状态,我要的是一楼图那样(恒流不好)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且能几十安培恒流放电的电路。

另外:一楼这个图有没有文字说明?

一楼LM317恒流电流:1.25除以R7等于0.125个安培,太小,貌似没多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有没有蓄电池恒流放电仪(铅酸蓄电池容量测试仪)的电路图?贴点上来,谢谢! ...

比较直观的电子负载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我要的。LM324恒流源功率管大都工作在线性状态,我要的是一楼图那样(恒流不好)功率管工作在开 ...

那你就用盐水当电阻用,电流想多大都可以

网友B(2024-11-09):
对于放久饿死的铅酸电池,修复仪真的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放久饿死的铅酸电池,修复仪真的有效果吗?

肯定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放久饿死的铅酸电池,修复仪真的有效果吗?

对啊,真有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