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蓝牙耳机青春版换电池

楼主(2021-01-05):
小米蓝牙耳机青春版用了大概1年  也没怎么用觉得电池不耐用了  用一会就总提示电量低,烦了,研究换个电池试试靠谱不,本打算先找了个拆解的教程看一下,怎么拆的发现基本没有,甚少,自己研究了一下,用刀片沿着卡扣的缝隙开始翘,幸好里面没有注胶,如果注胶无损拆解的概率大大降低了;

东西也不贵,就是折腾一下;沿着缝隙撬开后盖,温柔点,卡扣在有电路板一侧,也就是耳机出声口的后面;

拆开是这样的,电池上还有散热铜箔,做工也非常好!

下面这个就能看到电池型号350829,某宝搜索了一下有相同型号的,果断下单

电池到了以后

可以看到上面有个保护板,这个保护板在的话正好就放不下新电池,会顶到耳机侧面按键,联系卖家,买家说可以拆掉小板,直接连正负极,本身主板有电池保护电路所以不用担心安全;

按正负极焊上线就可以替换了;
换完的样子,新买的电池线有点粗,懒得拆了,也能装上;

装完后不开机;先试下充电吧;

把电路板放到后盖扣上就可以了,

PS:换好了以后充满电听了大概5个小时吧,比原来强了不少,毕竟原来的只有50mah这个是60mah的(标称);

还有百分之30就提示电量低了,下限值还不可调,总在耳机里说电量低,提示有啥用,厂商能调下下限值就好了
对了,拆完之后可以看到那2个音量键占了很大地方,如果这个电池不行了,就试试450835(120mah)的电池能不能装上,把按键拆了能释放出一大块电池的地方;
先凑合用吧。

网友A:
下限太低,电池的循环寿命要下降的。
国货缺的不是技术,是道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限太低,电池的循环寿命要下降的。
国货缺的不是技术,是道德。

HotToys孩之宝figma中动玩具万代等模型,也缺的不是技术,九几年孩之宝三角螺丝固定关节,零几年内六角到微型梅花杯头螺丝,都是可以买专用工具无损拆修,2010年后孩之宝超可动胳膊腿部等素体零件连一颗螺丝都不用,得上台钳才能掰开超声波焊接身子,有些关节紧配合只能有损拆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HotToys孩之宝figma中动玩具万代等模型,也缺的不是技术,九几年孩之宝三角螺丝固定关节,零几年内六角到 ...

哪个估计是为了降低生产人工成本导致,没办法,塑料超声波焊接好多都这么干了,比螺丝固定成本低效果也好。

网友:
邮费比东西贵系列

网友:
动手能力强,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限太低,电池的循环寿命要下降的。
国货缺的不是技术,是道德。

有道理,本来挺良心的企业

网友:
同款耳机,不过我的用了三年了吧,用的不多,现在还能凑合用一个小时

网友:
一代的好像没法无损拆解吧,没有音量按键的那款

网友:
还行,准备买个蓝牙耳机,跑步用。

网友(2022-03-12):
换120mah是不是可以续航10小时了

网友:
换了400840电池180mah试用中,有点大,拆掉了音量-按键,正好安装进去,发现的问题是

信号极差,耳机在右手机在左裤兜,信号断断续续…
是不是陶瓷天线坏了呢?
续航时间测试中

网友(2022-07-21):
这电路板上哪个是麦克风?

网友(2022-10-27):
动手能力强系列。刚好我有个白色的同款, 充电时微弱红光闪烁,像是充不进电了,准备拆开看看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直接上200mah
这是要24h不停歇。。。

网友:
我有个白色一代的,放车上接接电话不错,电池很耐用,貌似没有接缝,没法无损拆,耳机上的硅胶套找不见了,最近找替换都找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