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航空材料为什么必须要用钛合金?

楼主(2021-01-05):
                        航空材料为什么必须要用钛合金?                                                         2019-04-12 08:26

                          钛与航空有着不解之缘。1953年,在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DC-T机发动机吊舱和防火壁上首次使用钛材,从而揭开了钛航空应用的历史。从那时以来,钛在航空上已应用了半个多世纪。钛能在航空上广泛应用是由于它有适于飞机应用的许多宝贵特性。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航空材料为什么必须要用钛合金。
一、钛的简介
1948年美国杜邦公司才用镁法成吨生产海绵钛——这标志着海绵钛即钛工业化生产的开始。而钛合金因具有比强度高、耐蚀性好、耐热性高等特点而被广泛用于各个领域。
钛在地壳中含量较丰富,含量排第九位,远高于铜、锌、锡等常见金属。钛广泛存在于许多岩石中,特别是砂石和粘土中。
二、钛的特性
强度高:是铝合金的1.3倍,镁合金的1.6倍,不锈钢的3.5倍,金属材料中的冠军。
热强度高:使用温度比铝合金高几百度,可在450~500℃的温度下长期工作。
抗蚀性好:耐酸、耐碱、耐大气腐蚀,对点蚀、应力腐蚀的抵抗力特别强。
低温性能好:间隙元素极低的钛合金TA7,在-253℃下还能保持一定的塑性。
化学活性大:高温时化学活性很高,轻易与空气中的氢、氧等气体杂质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硬化层。
导热系数小、弹性模量小:导热系数约为镍的1/4,铁的1/5,铝的1/14,而各种钛合金的导热系数比钛的导热系数约下降50%。钛合金的弹性模量约为钢的1/2。
三、钛合金的分类及用途
钛合金按用途可分为:耐热合金、高强合金、耐蚀合金(钛-钼,钛-钯合金等)、低温合金以及特殊功能合金(钛-铁贮氢材料和钛-镍记忆合金)等。
尽管钛及其合金应用的历史不长,但由于它那超众的性能,已经获得了多个光荣称号。首先荣获的称号就是“空间金属”。它重量轻、强度大又耐高温,特别适于制造飞机和各种航天器。目前世界上生产的钛及钛合金,大约有四分之三都用于航空航天工业。许多原来用铝合金的部件,都改用了钛合金。
四、钛合金的航空应用
钛合金主要用于飞机及发动机的制造材料,如锻造钛风扇、压气机盘和叶片、发动机罩、排气装置等零件以及飞机的大梁隔框等结构框架件。航天器主要利用钛合金的高比强度,耐腐蚀和耐低温性能来制造各种压力容器、燃料贮箱、紧固件、仪器绑带、构架和火箭壳体。人造地球卫星、登月舱、载人飞船和航天飞机也都使用钛合金板材焊接件。

1950年美国首次在F-84战斗轰炸机上用作后机身隔热板、导风罩、机尾罩等非承力构件。60年代开始钛合金的使用部位从后机身移向中机身、部分地代替结构钢制造隔框、梁、襟翼滑轨等重要承力构件。70年代起,民用机开始大量使用钛合金,如波音747客机用钛量达3640公斤以上占机重28%。随着加工工艺技术的发展,在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上,也用了大量的钛合金。
飞机越先进,使用的钛越多。美国F—14A战斗机使用的钛合金,约占机重的25%;F—15A战斗机为25.8%;美国第四代战斗机用钛量为41%,其F119发动机用钛量为39%,是目前用钛量最高的飞机。

五、钛合金在航空中被大量应用的原因
现代飞机的航行最高时速已达到音速的2.7倍以上。这么快的超音速飞行,会使飞机与空气摩擦而产生大量的热。当飞行速度达到音速的2.2倍时,铝合金就经受不住了。必须采用耐高温的钛合金。
当航空发动机的推重比从4~6提高到8~10,压气机出口温度相应地从200~300℃增加到500~600℃时,原来用铝制造的低压压气机盘和叶片就必须改用钛合金。
近年来科学家们对钛合金性能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原来由钛、铝、钒组成的钛合金,最高工作温度为550℃~600℃,而新研制的钛化铝(TiAl)合金,最高工作温度已提高到1040℃。
用钛合金代替不锈钢制造高压压气机盘和叶片,可以减轻结构重量。飞机每减轻重10%,可节省燃料4%。对火箭来说,每减轻1kg的重量,就可增加15km的射程。
钛合金材料飞机起落架零件
六、钛合金机加工特性分析
首先,钛合金导热系数低,仅是钢的1/4,铝的1/13,铜的1/25。因切削区散热慢,不利于热平衡,在切削加工过程中,散热和冷却效果很差,易于在切削区形成高温,加工后零件变形回弹大,造成切削刀具扭矩增大、刃口磨损快,耐用度降低。
其次,钛合金的导热系数低,使切削热积于切削刀附近的小面积区域内不易散发,前刀面摩擦力加大,不易排屑,切削热不易散发,加速刀具磨损。最后,钛合金化学活性高,在高温下加工易与刀具材料起反应,形成溶敷、扩散,造成粘刀、烧刀、断刀等现象。
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但因转载众多,或无法确认真正原始作者,故仅标明转载来源,如标错来源,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协商版权问题或删除内容

网友A:
再过两年就能用上钛合金脸盆,钛合金的电饭锅了

网友:
钛金属是个好东西

网友B:
我一个搞钛合金机械加工的人,在这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大同行,幸会幸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搞钛合金机械加工的人,在这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大同行,幸会幸会! ...

误会误会,只是发些科普小知识,并非行业中人。

网友:
看人家加工过钛合金,看着像铝合金,比铝合金有光泽,表面粗糙度不如铝合金。不怎么好加工,可能水平不行

网友:
地球表面十公里bai厚的地层中du,含钛达千分之六,比zhi铜多dao61倍,在地壳中的含zhuan量排第十位(地壳中元素排行shu:氧、硅、铝、铁、钙、钠、钾、镁、氢、钛),随便从地下抓起一把泥土,其中都含有千分之几的钛,世界上储量超过一千万吨的钛矿并不稀罕。

现在的钛好像当年的铝,哈哈,解决冶炼和加工问题后,就便宜啦,大家就不用担心铁锈等问题啦
不过现在铝还是比铁贵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过两年就能用上钛合金脸盆,钛合金的电饭锅了

电饭锅?导热系数差~

网友:
钛现在用的最大的地方是拿来刷墙,钛白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