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福特嘉年华前束求助

楼主(2021-01-05):
福特嘉年华的前束到底是负前束还是正前束?网上搜了半天有的说是负前束前大后小3mm,有的说是正前束前小后大3mm,那位坛友有维修手册,看看维修手册上是多少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
小汽车的车桥前束角,无论前桥还是后桥,一般都是负的,即内八字.有些车,比如硬桥的越野车,前桥的主销后倾角大,允许前束角是零值.

前束角通常为负值,零值也有,很少见.没有正值的前束角.

理解主销后倾角,轮毂外倾角,轮胎前束角的作用后,再做前桥的定位心里就有谱了.独立悬挂的车,不能用拉尺子量轮胎前后缘距离的方法调整前束角.

网友:
前束,无论什么车型,都是前面小后面大,这样轮胎磨损最少!

网友:
前大后小那是外八字的当官的专用步子,汽车都是前小后大的

网友A:
链接http:去掉中文//pan.baidu.com/s/1jIM6rF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去掉中文//pan.baidu.com/s/1jIM6rFg ...

谢谢了!

网友:
说明书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