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跟风做硬盘时钟

楼主(2021-01-05):
先上图

网友:
用个好点的石英机芯!不然把手工都浪费了!

网友A:
卧槽,我还以为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呢。

网友:
还以为是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
漂亮啊,原来是什么型号的硬盘?看起来应该是很古老的型号了。

网友:
表盘连个数字都没有,不方便……

网友:
很棒!
买一支荧光笔,指针涂一下。
夜晚都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我还以为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呢。

如果要达到石英机芯的精度,用步进电机的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露馅了,我以为是直接驱动电机来做呢,那就厉害了

网友:
看样子,像是ST 4.3G-20G的那种硬盘,就是用侧面的胶带粘起来的。不过这个镜面,如果落灰了,好难清理。

网友:
做得很漂亮,螺丝位置也很正。

网友:
没数字,专业级时钟,外行看不懂

网友:
很有科技感,nice

网友:
漂亮!超喜欢这种工业风!

网友:
如果是盘片转的就好了

网友:
楼主手艺好,指针和打孔能详细说下过程么?

网友:
漂亮!超喜欢这种工业风,真漂亮

网友:
就是盘面容易脏,其他好说

网友:
我以为是那种高速带灯的

网友:
吧秒针装上吧,我之前做了个,刚开始几天新鲜劲,经常看时间老觉得没电了,心里不踏实又掏出手机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