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多一DY28火花塞测试仪

楼主(2021-01-05):
前段时间买的火花塞测试仪。买来后也一直没机会用,放着吃灰。

正面

打开保护壳,里面是插火花塞的孔

使用说明

拆开底部螺丝

正面

侧面

NE556

信号产生部分就是一个555的脉冲电路驱动高压包产生高压

高压部分

装上火花塞测试。

总之这东西有点坑,转速调低了不跳火,调高了乱跳火。

网友:
调低了不跳火就对了。

网友:
原来就是个高压发生器

做汽修的用得上

网友:
这个可以用在煤气灶上。。。。。。

网友:
火花塞还需要检测在高温高压下的状态。

网友:
原来就是个高压点火器,还得人判断

网友:
还有这玩意的

网友:
duoyi好像做各种奇怪的玩意哈哈,不让挤牙膏了

网友:
像是大号版等离子点烟器电路,可以改成点蜡烛工具。

网友:
好看的火花塞,谢谢!

网友:
就是类似煤气灶的高压发生器,检查一下火花塞有没有漏电,仅此而已
至于什么漏气之类的,没办法了

网友:
基本上 有经验的维修师傅看一眼就知道该不该换了,就是忽悠一下车主,有些车主觉得不该换

网友:
感觉这玩意没啥用。

网友:
只能试火花塞短路没有,一个高压发生器而以。

网友(2021-12-08):
有胜于无,能够测试不错.

网友(2022-04-18):
很简单的东西,还不便宜!适合小白。

网友:
这个买来有啥用,几万km该换就换。

网友(2022-08-01):
还是老老实实到一定公里数更换完事.

网友:
居然还要这个东西,第一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