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让按键按下输出一个脉冲松开输出一个脉冲

楼主(2021-01-05):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如何用单片机编写一个程序,用四个按键控制四个灯。功能是:按键一按下灯一闪一下,松开闪一下;按键二按下灯二闪一下,松开也闪一下;每一路都是如此。也可以四路同时按下或者松开。
简单的说就是四路自锁开关的功能反过来。
对单片机只了解一点,还没入门不会使用中断
逻辑图如下:

网友A:
按下和松开之间有间隔?那估计用轮询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和松开之间有间隔?那估计用轮询好点吧?

按下跟松开时间不是固定的,用轮询也可以,无奈不会写啊

网友:
学Linkboy吧,半小时就编好这个程序了

网友B:
如果不按就这么放着是输出什么波形?

网友:
去抖 松手检测,单片机基础教程就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按就这么放着是输出什么波形?

不按哪来的波形?IO口没动作就不会有波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下跟松开时间不是固定的,用轮询也可以,无奈不会写啊

矩阵按键的编程看一下简单的,傻了,中断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阵按键的编程看一下简单的,傻了,中断也可以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按就这么放着是输出什么波形?

按着不动输出低电平

网友:
新手就用arduino搞定,最小板10块钱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按哪来的波形?IO口没动作就不会有波形啊

楼主要求是松开也要闪,松开不就是不按么?不按的话是一直闪还是一条直线?还是不动作?

网友C:
边沿检测,检测到一次跳变就软件控制led亮灭一次。。。问题是你两次按键多长时间内算连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沿检测,检测到一次跳变就软件控制led亮灭一次。。。问题是你两次按键多长时间内算连击? ...

1秒内算连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求是松开也要闪,松开不就是不按么?不按的话是一直闪还是一条直线?还是不动作? ...

是状态跳变的瞬间闪  比如说上升沿和下降沿跳变1-0  0-1的时候输出脉冲   不按或者一直按着不动是没有跳变的,所以没有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求是松开也要闪,松开不就是不按么?不按的话是一直闪还是一条直线?还是不动作? ...

按下是下降沿触发,松开是上升沿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按下是下降沿触发,松开是上升沿触发。

松开是一个动作,有脉冲变化,不按是没有动作,没有脉冲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松开是一个动作,有脉冲变化,不按是没有动作,没有脉冲变化。

我觉得用简单的触发电路就可以方便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用简单的触发电路就可以方便的实现。

有类似的电路吗   用硬件做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类似的电路吗   用硬件做也行

两个单稳态触发器,一个上升沿有效,一个下降沿有效,输出接到一个或门。
或者简单点这样我觉得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