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瓦斯喷枪加热!只能烧红了看看能不能拧下这个齿轮

楼主(2021-01-05):
(图片)

网友:
先买瓶除油润滑剂试试,再火烧

网友:
这么大一坨,可能不行吧

网友:
建议先试除锈剂,不建议火烧
话说瓦斯喷枪的图呢????

网友:
我觉得可能硬敲都比用瓦斯喷枪加热的好,这么大个,找个平持工具倒是更有必要,不然加热完没夹好又冷了吧?

网友A:
直接放到电磁炉上试试

网友:
烧红了就软了,一般是没问题的,但这个喷枪功率怕是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放到电磁炉上试试

怕是加热温度不够吧,电磁炉里面有温度感应

网友:
用煤油泡一下再上台钳敲

网友:
直接用做饭的煤气炉烤,比那小喷枪好使多了
另外这个可能得用拉马拆,或者用千斤顶从另一面顶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怕是加热温度不够吧,电磁炉里面有温度感应

把不锈钢锅烧通红都可以,只要热量不传给面板下面的感温NTC。

网友:
喷上万能的WD-40

网友:
试试,找个适合的拉马,拉马拆这个才是正道,滴滴润滑油(WD40)过几天,再使用拉马拿下。
烧红了,怕这个钢铁结构被退火变软了,还有结构变形什么的,悲剧点也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不锈钢锅烧通红都可以,只要热量不传给面板下面的感温NTC。

说的是啊,如果用电磁炉加热得先把那个温度探头拆掉呢。

网友:
那轴上是4极磁钢吗?火烧会失去磁性的,轴承等热拆卸都是把工件放油里加热的,火烧受热不均匀成不了事。

网友D:
轴承上面貌似有个螺环压着,类似自行车笼头那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上面貌似有个螺环压着,类似自行车笼头那种结构。

是一个类似铁皮的半球形圈子。。。。。。。。。。。。。。。

网友:
用油加热,我用调合油搞过

网友:
先试试橡皮锤敲开,楼主的自行车零件比我高级好多,都是齿轮系传动,完全避免链条磨损拉长跳链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