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12v33A电源 打嗝,哪的问题?

楼主(2021-01-05):
12V33A电源,小负载正常。大负载打嗝。
SDC4569A方案,更换了IC、开关管、光耦。测了输出整流管,431,所有的电阻,都无问题。高压电容和低压滤波电容没有摘下来量,从外观上看无问题,也比较新。
IC各脚电压如下:
1、 地
2 、1.22V
3 、12.4V
4、1.93V
5、0V
6、0.02V
7、12.4V
8、0.04V
感觉8脚电压低,但测不出来哪有问题。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4569的8脚是驱动输出,输出波形应该是方波,如果它输出的方波占空比较低的话,测量得到的电压低也不奇怪。最好用示波器监测8脚的输出波形,看看是怎么回事。

附上我的一个用4569的全盛防雨电源的电路图供你参考,也是12V/33A的。

我在改为可调电源中,串联了一只200W的灯泡调试,发现负载较大的情况下,就开始打嗝。照这个例子,你可以检查一下图中的NTC1知否正常,它异常的话,也可能重负载时,整流后的高压会严重降低,造成打嗝。

网友:
你应该进警校学习下排除法,把不具备作案的人排除开,剩下的就是罪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69的8脚是驱动输出,输出波形应该是方波,如果它输出的方波占空比较低的话,测量得到的电压低也不奇怪。 ...

这个电源没有NTC1。手里没有示波器,我去别人那里测一下。谢谢!

网友:
大负载打嗝查下高压主滤波电容,可能容量不够,外表看不出来的

楼主:
修好了。忘了输入端串了一个灯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忘了输入端串了一个灯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69的8脚是驱动输出,输出波形应该是方波,如果它输出的方波占空比较低的话,测量得到的电压低也不奇怪。 ...

好图,好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忘了输入端串了一个灯炮。

是不是,不断烧开关管啊

网友(2024-03-19):
学习了一下,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电路图!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忘了输入端串了一个灯炮。

串联灯泡会分压,所以有时候影响输出,上次修TCL液晶主板的时候就是,开机灯泡闪烁,不开机,直接用保险丝短接灯泡后正常开机了。

网友:
串联了灯泡,带负载能力下降,输出不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忘了输入端串了一个灯炮。

楼主也是人才啊。。。对了串了一个多大的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