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这个网络音响如何让它声音变大

楼主(2021-01-05):
单位一个网络音响,服务端控制,接上网线,声音很大。上面有些接口,把音频线接在audio input 100v 上,有声音但是很小很小。很奇怪不插电源,音响也能响。无论插不插电源声音都一样大。

现在我想把声音调到和插了电源一样大,请问怎么做,上面的100v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需要加功放上去。

网友A:
定压音箱使用的设备 。看结构是个控制器 , 输入 100V 就是输入的就已经是通过定压功放放大的有功率的电信号了

网友B:
100V输入需要用定压功放来驱动的,
你也可用用AUX IN输入试试!

网友C:
INput是什么意思你查一下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V输入需要用定压功放来驱动的,
你也可用用AUX IN输入试试!

试了,speaker output有声音,aux in没声音。是不是audio input要用100v的功放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压音箱使用的设备 。看结构是个控制器 , 输入 100V 就是输入的就已经是通过定压功放放大的有功率的电信 ...

有没有方法,可以把声音放到和接了网线一样大。
接了网线,放的广播声音很大的,而且可以调节音量,在服务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put是什么意思你查一下好吧

输入,主要是声音不能放大,连了网线,广播的声音巨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主要是声音不能放大,连了网线,广播的声音巨响

音频线,你指的是普通音频信号吗?什么设备上接过来的,请描述清晰。
你这台是广播设备,非家庭普通民用设备。
普通音频信号是不能接到这个audio input 100v 的接口上的,
这个接口是给定压功放功率输出准备的,定压功放的功率输出接到到这个接口上。
定压功放是广播(喇叭与功放之间很长距离)用的,非家庭普通民用设备。
你如果只有普通音频线,你只能使用AUX IN接口输入音频信号。

“音响也能响。无论插不插电源声音都一样大”
你说的音响是什么设备,如何连接,你描述的不清晰,所以不能判断什么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线,你指的是普通音频信号吗?什么设备上接过来的,请描述清晰。
你这台是广播设备,
普通音频信息是 ...

我用电脑的音频输出,然后接到audio input这个接口上放音乐,音响有声音,但是声音比较小。
我接到aux in  和com口上,没声音,不知道什么问题。

这个是网络音响,连接网线放广播,声音很响的。我想给它改造一下,可以用电脑放音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电脑的音频输出,然后接到audio input这个接口上放音乐,音响有声音,但是声音比较小。
我接到aux in ...

电脑输出肯定推不动啊,买台定压功放才行。要用普通功放的话要么把定压变压器跳过。注意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电脑的音频输出,然后接到audio input这个接口上放音乐,音响有声音,但是声音比较小。
我接到aux in ...

你得将整个系统描述一下,才能分析怎么调整。

目前你的描述,只能使用AUX IN这个输入口,但为什么AUX IN输入的普通音频信号不被放大,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你描述的信息太少。

网友E:
这是个网络音箱终端设备。
100v输入是备用输入,当网络断开或停电时可以当成一个定压音箱来使用。
如果想使用aux_in、mic、usb等其它音源扩音时,需要接上电源,音源选择或混音可能需要网络播放主机进行配置。
每个终端有个IP地址,用网线连接到计算机,将计算机的固定 IP 更改为与扬声器的 IP 相同的网段(网络扬声器的默认 IP 为 192.168.40.XX),电脑打开浏览器输入扬声器 IP ,看看能登录这个终端不?

网友:
另外看看这个音箱是否配有遥控器,如果有遥控功能可能在遥控器上也能进行相关的操作。

网友:
再一个这类设备一般都是机关学校等统一采购的,标的价很高,如果来历不明切勿过手。

网友F:
这样的音箱里都有个变压器。。。定压适合远距离传播。。多是用在广场或者公园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网络音箱终端设备。
100v输入是备用输入,当网络断开或停电时可以当成一个定压音箱来使用。
如果想使 ...

确实有个网页界面,但是好像也没什么作用。估计是要另外买100v的功放来推动大的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音箱里都有个变压器。。。定压适合远距离传播。。多是用在广场或者公园里。。 ...

关键我想知道,为什么网线可以播放大的音量,用电脑的音频引出来接到audio input不能放大的声音

网友:
100v是接定压功放的输出,通常公共广播都用定压功放,如果接网线也可以发声的话估计里面有个数字功放,如果楼主想利用的话跟一下线路,直接将音频接入数字功放试试。

网友:
不懂这个东东怎么弄,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