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CPU散热器得铜片若干

楼主(2021-01-05):
年底大扫除,扫出一箱的电脑散热器。其中几个老式AMD的是镶铜的,留着也没用,拆铜吧

用切割机从卡扣薄弱处切开

然后用锤子把铝材打弯

当最薄处被打断后就能取出铜块

这种更简单,取下螺丝就能取下铜块

这个最简单,因为是全铜的,去掉风扇就行了

这个IBM的本来以为是全铜的,没想到是是铜铝焊接的

上面都是铝的

底部接触面才是铜的

放到煤气灶上烧一下就自然分开了

最后得铜块若干,留着看看以后啥时候能用上

网友A:
钢块薄了点,不然可以配合T12来D个小拆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块薄了点,不然可以配合T12来D个小拆焊台

笔划输入法得背个锅,是“铜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块薄了点,不然可以配合T12来D个小拆焊台

不值啊,我拼多多买个300瓦的加热片才8.5元,铜块加t12比这贵不说,加热面积还小,还不说t12还得搭个电源

网友:
这么好的散热,做个负载仪多好啊。。。。。。虽然偶喜欢给媳妇打戒子,但这货偶也舍不得拆啊。。。。。。。。

网友:
没用了,放下也是吃灰,进废品站变现。

网友:
用来垫到路由器 下面,路由器温度也能降不少

网友:
但年100块买了那个全铜散热器,现在还用在电脑上,紫铜的用上几百年也坏不了吧。

网友:
这么多的,当年买了不少

网友:
拆了可惜了,用来做LED散热也不错的

网友:
纯铜散热器不错,几年前我在网上见到过好几十元服务器拆机实心料,比容易漏的热管散热耐用很多,缺点得需要改结构才能兼容AMD和Intel安装,要是有直接能用在装机平台更好。

网友:
铜块的散热效果比较好,谢谢!

网友:
当年是不计成本,现在是计算好过保就坏,不然没有税收经济不能增长

网友:
这散热器做电子负载可以做4只管子,巴适

网友:
这个棒棒竟然无棒棒打赏……

网友:
现在有专门冒充的铜塞,就是一片铜皮贴在铝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