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360T5GS联通版路由器全网首拆

楼主(2021-01-05):
缩水的水平和缩水三剑客有一拼了,连内存都集成了???CPU盲猜是7621(7620似乎不支持千兆),5G独立,和翻车讯结构差不多

全身卡扣,和三剑客一个德行,底部有个螺丝,不仔细看发现不了

眼瞎了,把闪存当内存了,感谢坛友纠正

网友A:
没看到内存啊!哪里有DDR1?ESMT那个好像是闪存。

网友B:
我想说的是内存都集成到主控里面了你怎么知道是DDR1内存的?

网友:
全部集成了,大大节约了成本,但芯片热量。。。。

网友:
板子上真干净,连电容都见不到一个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的是内存都集成到主控里面了你怎么知道是DDR1内存的?

眼瞎了,把闪存当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内存啊!哪里有DDR1?ESMT那个好像是闪存。

眼瞎了,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闪存,128M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眼瞎了,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闪存,128M的

给我看蒙了,ESMT就是内存啊,供CPU缓存数据用的,闪存是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我看蒙了,ESMT就是内存啊,供CPU缓存数据用的,闪存是没看见,

ESMT有闪存,这个内存是内置的,缩水三剑客用的7628就是内置8M

网友:
看上去好像没有多少零件!

网友:
集成内存的主控,那就不是7621了,看网口似乎还是千兆的,
做工可是真够省的,当个AP用用还行,估计有线要是跑满了就吃不消了

网友:
可以缩小到三分之一

网友:
丐的一塌糊涂啊

网友D:
斐讯最起码还有个内存,这个没有 不过128M的闪存 倒是不小啊 功能很丰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斐讯最起码还有个内存,这个没有 不过128M的闪存 倒是不小啊 功能很丰富么? ...

就是个普通的路由器,和缩水三剑客功能差不多,连USB都不带

网友:
还是比三贱客厚道的多,至少电路板完全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