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电源和充电器的同异?

楼主(2021-01-05):
电源和充电器的差异在哪里?
1.直流电源和直流充电器区别?看到论坛里面那么多可调电源,又可以叫万能充。。。迷惑中
2.直流充电器当电源用可以?(当然在额定功率内)
百度了很多都没有讲清楚,原理一大堆,都没很好理解。特意来请教

网友:
我理解,之所以叫充电器,是它能输出电池充电时所要求的电压,充满提示,还能显示充电过程中的不同的状态。功能强的充电器还能做到充满自停,保护电池不过充。而电源就是个能输出某种额定电压的单纯的转换器而已。有些充电器要配合电源一起使用,它的充电管理功能单独做在充电器里。

网友:
山寨的,低端的充电器就是一简单的直流电源,比如说那些伤充。正规的,比较高端的充电器,要有电流电压检测,根据电池的特性,以最佳的电流充电,还有过压、超温保护。常用的电驴充电器,就是三段式的,每段电压电流都不同。而直流电源,要求输出电压稳定,有些还带有短路保护和恒流输出。

网友A:
电源就是一个提供额定电压和电流范围的变压器。

充电器的本身前半截也是电源,后面为了适配设备会做一些限制,比如电流电压的限制,比如充电协议的识别。

举例,早期的手机用镍氢电池之类的 ,手机内部是没有充电电路的(一些玩具,电动工具亦然),充电的电流限制,充电的截止电压都是有充电器完成的;想早期的电动车充电器还有三段充电(恒流--高恒压--低恒压);一些锂电池充电器初期还有涓流激活等辅助动作。

到后来,体现在手机上的充电,要求越来越高,更大的电流,更高的电压,虽然都是USB接口,但是每一家用的协议都不同,假如充电器和手机之间不能识别到匹配的协议的话,那么这个充电器只能输出5V,1A到2A的电流充电,而一旦通过握手识别了协议,比如QC3.0协议,那么。手机就会允许充电器把电压提高到9V甚至12V,来达到更大的功率(因为线材限制,电流被局限与额定范围内);

所以充电器就是做了特定设置的电源;没有特定设置,或有特定设置而不能识别,那么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就是一个提供额定电压和电流范围的变压器。

充电器的本身前半截也是电源,后面为了适配设备会做一些限 ...

那是不是可以反过来用呢?充电器当成一般电源

网友:
简单点,充电器就是一个具备恒压恒流功能的电源。
因为电池的内阻很小,充电电流等于充电器的电压减掉电池电压后除以线阻和电池内阻,应为线路电阻加内阻很小,所以如果没有恒流,输出电流会很大。同样道理,末期电池电压升高,如果没有恒压,电池充不满。

网友:
除去充电器的辅助功能外,充电器与一般开关电源最大的功能性区别在于它具有线补功能。当有负载时,能提高输出电压,补偿充电线的降压损失。输出电流越大,电源输出端口的电压会越高。一般的电源只具有稳压输出的功能,是不允许带载时升高输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反过来用呢?充电器当成一般电源

手机充电器能当5V电源,带诱骗器甚至可以当可调电源。

但是有的充电器就不能当电源,比如电动车铅酸充电器,因为它电压不是一个稳定的只,有不能通过协议稳定,只能改线路。

楼主:
感谢各位,这下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网友:
没啥本质区别,把电源进行限流就变成了充电器,但开关电源本身就有限流功能,那么它实际上也可以是充电器

网友:
电源,可以以稳定的电压提供额定功率。
充电器,依电池特性提供合适的充电电流,并以电流或者电压等条件判断电池充电进程,电池充满时,及时停止充电。
充电器在一定电流范围内可以当电源用(脉冲充电器不可当电源)。

楼主:
越来越清晰了,网上百度那些长篇大论说的一堆一堆,还没这里几句话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