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2246xt 闪迪 15167 开卡求助

楼主(2021-01-05):
2246xt长板 双贴 闪迪 15167 64g的 已拆土狗 没找到对应的开卡工具 自己手改也没成功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找Q1102A版本,里面有参数。
Sandisk,512Gbit,SDYNQGDRM-064GUL(1339-00127)=45,3A,95,93,7A,57,1,16,1280,04096,0256,02116,02030,01000,02,02,04,2,42,19,0,05,7F,91,0000,A2,00,20,00,00,25,10,00,05,00,03,20,00,00,40,2,0,02,04,06,FF,03,00,3,05,01,02,7F,91,01,00,00,00,00,77,77,66,66,0000,

网友B:
这不就是没锁的ddj吗,报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没锁的ddj吗,报什么错

自动搜索试过很多版本不行 用9ddj的参数改 报Compare Flash Fail(03) 我只改了flash.set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Q1102A版本,里面有参数。
Sandisk,512Gbit,SDYNQGDRM-064GUL(1339-00127)=45,3A,95,93,7A,57,1,16,1280, ...

谢谢范范大佬 解决了

网友C:
求楼主工具,46xt单贴15167.企鹅邮箱996786967

网友:
我的是一直循环在……isp

网友C:
看下15167的c3  楼主,我的15167贴46en  c3 狂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工具,46xt单贴15167.企鹅邮箱996786967

工具已发 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15167的c3  楼主,我的15167贴46en  c3 狂涨

我贴xt目前没有狂涨的问题

网友(2023-01-05):
46xt加15167稳定吗

网友:
不知道怎样修改?

网友(2023-02-10):
ch1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