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拆一个奇瑞车载打气泵

楼主(2021-01-05):
前年买了个奇瑞电动车,送了个12V车载打气泵,打气还挺快的,就是噪音大,前段时间车卖了,气泵也一块送了
最近又搞个车,想着还是要有个气泵方便点
先吐槽一下尤利特,在网上买了个尤利特数显的气泵,第一次用打了1-2分钟直接不工作了,再打开,工作几秒就停了,然后直接不显示了,艹!
客服说可能点烟器供电不行,发了个电瓶取电的夹子,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换货,第二个拿到以后充气嘴直接拧不动,去TMD吧,直接退货!
想了想还是之前奇瑞送的靠谱,闲鱼上淘了一个,到手拆开看看

外观方方正正的,没什么特色,但是携带比较方便,而且这个可以配合补胎液使用,上面贴纸写的挺详细
不过我觉得补胎液没啥用,小洞不需要,大洞补不了,跑长途备胎靠谱

虽然是气压表的,但是还是挺准的,误差在0.1bar以内,橙色按钮是放气按钮,如果不小心打多了,可以随时放气,挺方便

通电以后,气压表有背光,虽然不太亮,但是晚上不用用手机照着气压表了

气嘴看着挺厚实的,拧起来也很顺滑,不像之前买的尤利特

点烟器插头做工也不错,不是那种垃圾的插头

背面螺丝取下,直接能把后盖打开,线挺粗的,平时线和气管都能收进去,方便收纳

近距离看下电机,还放了电容消火花,内部带风扇,外部也带风扇,这点也好评,很多几十块钱的充气泵不带风扇,容易过热,焦糊味

量一下电机直径

电机小齿轮是金属的,大齿轮塑料的忙不过看起来也没什么毛刺,这玩意也不是经常用,可能一年用3-4次,寿命应该够

量一下气缸外直径,里面不好测量,应该是30的缸,铝的,外部用塑料包裹固定

活塞和连杆都是塑料的,看着还可以,但是轴上好像没有限位卡子,时间长可能会脱落(也可能是没注意看,昨晚拆的比较匆忙)
里面是平衡块,应该是铁的
打气还是挺快的,205的轮胎从2.1充气到2.5,3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

后盖有电机固定橡胶,有加强筋

底部有减震橡胶

这里是一个三通,一端连气压表,一端连气管

还有个口,应该能 拓展其他功能

总结:气泵做工说的过去,功能比较简单,没有手电筒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能放气这点不错,打气也快,带散热风扇
缺点就是噪音比较大,不过鉴于一般补气5分钟之内就能解决,所以还能接受。

网友A:
看着挺不错的,我也想来一个,不知道楼主是多少米购入的?

网友B:
看着做工还不错,同问多少米入的

网友:
同问多少米。原来用这个吸尘器充气一体的那种,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挺不错的,我也想来一个,不知道楼主是多少米购入的?

90米包邮,某鱼去找,相对于淘宝几十块的来说价格不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还不错,同问多少米入的

某鱼去淘,看5楼

网友C:
拧入式气嘴螺孔不错,比欧耐打气筒自带聪明嘴耐用,缺点没有手动打气筒适配专用款。改善楼主气泵耐用能力,换双滚珠轴承碳刷电机,再换全金属气泵模块。目前很多气泵都有活塞磨损问题,要是有多级离心泵加单向阀更好,离心泵活动部件不像活塞需要压力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拧入式气嘴螺孔不错,比欧耐打气筒自带聪明嘴耐用,缺点没有手动打气筒适配专用款。改善楼主气泵耐用能力, ...

这玩意电机一般不会坏,而且这个电机带风扇,不容易过热,一年到头也工作不到1小时,活塞、连杆可能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打气工具可以,谢谢!

网友:
看起来不错,功率不大,塑料结构压缩机寿命不会太长
不过,这东西都是应急使用,一年估计也用不了几次,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90米包邮,某鱼去找,相对于淘宝几十块的来说价格不算便宜

这也要90,血亏,小米的70迈才129,论坛有拆机,你去看看比这个质量好太多了

网友:
买过同款65左右包邮  不过气压表没有这个背光灯

网友:
我有一个蓝色的跟你这个一模一样。是雪佛兰的。上面有通用汽车的LOGO。不知道哪个厂家生产的。用了快10年了。确实质量好。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要90,血亏,小米的70迈才129,论坛有拆机,你去看看比这个质量好太多了 ...

主要是上次买的尤利特,感觉电子表的不靠谱,而且这个之前用过还挺不错,几十块钱,有啥血亏的

网友:
我觉得电动的还是没机械的可靠,于是我车上放的是个双缸脚踩机械泵

网友(2021-02-17):
不算便宜,不过做工可以

网友:
奇瑞小蚂蚁

网友:
途观混动的打气泵也是噪音大的要死,想换掉!

网友:
呵呵,什么时候汽车厂家做充气泵了,估计都是杂牌厂做的贴上不同的LOGO

网友(2021-09-24):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厂家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