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两个板凳

楼主(2021-01-05):
好多年前买的茶花牌板凳,断了,修一修。之前用电烙铁烫发现根本粘不住一坐就断了,这次用尼龙扎带,效果暂时挺好。

网友A:
这样不行吧,一样会断,按这个结构你应该拉个X四角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行吧,一样会断,按这个结构你应该拉个X四角拉线。

修好后坐了几天了,感觉还挺结实的,若再断了就按恁说的办。

网友B:
小孩子的登子,你大人坐肯定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孩子的登子,你大人坐肯定坏呀!

是啊,这些塑料小凳子还算挺结实的

网友:
板凳上面加一块一样大小的木板。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种板凳不是座坏的,是脚站上去踩坏的,我家有2个就是被不长记性的老婆踩坏掉。

网友:
高的那个家里有同款,四个脚还有防滑垫。

网友:
不是老化变脆的就能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