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三角形二个等边长与角度怎么计算高?

楼主(2021-01-05):
知道三角形二个长与角度怎么计算高?三角形的二个边长为55厘米,角度为17度,如何用公式计算出这个三角形的高是多小?呵呵,本人才粗学浅不耻下问,请路过的大师们指点迷津

网友:
忘了忘了,全忘了,都还给老师了,只记得直角边3、4,斜边5:lol:

网友:
15.26厘米。利用正弦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
不耻下问:乐于向学问或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学习,而不觉得不好意思。

网友:
那些都忘记了,不过我知道很简单的办法是用CAD直接画出来

不过你这题不对,如果两条边都是55,夹角17度地话怎么都不可能出来一个直角的

网友:
虽然忘记了,不过百度会记得
用余弦定理
a^2=b^2+c^2-2bccosA
其中b、c为已知的两边,A为夹角

网友:
你标的虚线不是高哦,要用三角形余弦公式计算。16.259厘米

网友A:
三角形计算器

网友:
我也想不耻下问……不过好象没资格,总不能去问小朋友?

网友B:
买个激光测距仪,里面有三角测高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激光测距仪,里面有三角测高模式。

还不如下载个有函数功能的计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下载个有函数功能的计算器。

方便折腾啊,顺便还能拆一遍骗点M币,最后要是想量一面墙多高又爬不上去激光测距仪就有了用处,还能有理由置办工具,多好!!!

网友D:
计算 边长 用公式: c=sqrt(pow(a, 2)+pow(b, 2)-2*a*b*cos(gamma))
c = 16.259035224257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计算 边长 用公式: c=sqrt(pow(a, 2)+pow(b, 2)-2*a*b*cos(gamma))
c = 16.259035224257

C=2*55*sin(17/2)=16.259.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C:
是的。我在14楼有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在14楼有计算公式。

公式俺不会,每次都是画出来自动算

网友:
三角函数,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计算器

这个自动计算的软件是我这个当年差一点就考上初中的福音啊,感谢各位大神们的热情洋溢讲解

网友:
180度时=55+55=110/10=18度时11cm,
每度=11/18=0.6111111cm
17度=0.611111111*17=10.388888cm差这么多?
哪里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