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冬季防静电,光脚接地就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2021-01-05):
本文来自太平洋电脑网
  静电可以说是冬天里,除了寒冷之外最让我们感到困扰的一种自然现象了。早上起床洗漱被水龙头电、出门时被门把手电、开车门的时候被车门电、与他人出现肢体接触也会被电。可以说一天没给静电电上几次都不好意思说。

  可以说防静电,便是大家在冬天除了防寒保暖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需求了。网上每到秋冬季节,各式各样的防静电产品就层出不穷,特别是防静电手环,那么这些防静电产品是否有用,我们在冬季怎样才能成为掌控静电的雷电法王呢?
  静电产生原理以及如何预防
  想要更好防静电,首先我们得先明白静电产生的原理。所谓静电,就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流动的电荷就形成了电流)。当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或表面时就形成了静电,而电荷分为正电荷和负电荷两种,也就是说静电现象也分为两种即正静电和负静电。
  但无论是正静电还是负静电,当带静电物体接触零电位物体(接地物体)或与其有电位差的物体时都会发生电荷转移。当带有大量电荷的我们,在皮肤接近导体时,极大的电位差也就是电压就会把空气击穿,皮肤会瞬间通过相当大的瞬时电流,从而让我们的手指产生疼痛感。

  那么为何冬季更容易起静电呢?主要是因为冬天我们穿的外套含有较多化纤成份,这些材料与毛衣等织物摩擦极易产生静电。此外,冬季一般空气比较干燥,空气中的微小液滴含量较少,空气导电率降低,因而电荷也容易在人身上积累。

  所以防止静电的核心关键就是防止电荷在人身上积累,最为常见的防静电方法一种是让人体良好的接地,将电荷导到大地中去;另一种则是提高环境湿度,也就是提高空气导电率,一般来说当相对湿度高于45%时,电荷就难以积累、静电就难以产生。
  静电手环有用吗?
  防止静电最被人熟知的一样产品便是静电手环了。市面上的静电手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绳静电手环,另一种则是无绳静电手环。
  有绳静电手环带有一根接地绳,将人体和大地连接到一起,使人体不积累电荷,以此来消除静电现象。这种有绳静电手环广泛运用于电子设备组装生产的流水线上,防止流水线工人身上的静电损坏脆弱的电子原件。

  而无绳静电手环,显然时一个智商税产品。这种静电手拆开就会发现,其里面就只有一个电阻而已,并没有其他东西。这样的一个手环,首先并不能很好的接地,身上积累的电荷并不能导向大地,其次也无法导向空气中,也就是说这种手环根本无法将人身上的电荷消耗掉,因此该被电还是会被电。

网友:
继续,还没有完

网友A:
无绳静电手环真的无效吗
正规企业里面也有看到在用的
并且,进入车间要先检测静电,正常才可以进入
如果是智商税,怎么可以通过测试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绳静电手环真的无效吗
正规企业里面也有看到在用的
并且,进入车间要先检测静电,正常才可以进入

有的人本身不带静电或者电压低,可以通过测试仪,和无绳静电手环没关系。那东西就是骗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人本身不带静电或者电压低,可以通过测试仪,和无绳静电手环没关系。那东西就是骗人的 ...

日企集团下的公司
应该不是开玩笑的,还有生产车载电子产品

网友:
手持金属钥匙先碰触一下金属门框或把手,先行尖端放电,而后再开门,就没有问题了。只是稍麻烦点儿而已。

楼主:
我出身化工行业,防静电是很重要的功课,事关生死,有很多道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出身化工行业,防静电是很重要的功课,事关生死,有很多道道。。。

我是化工 和 it硬件行业的,冬天,公司有人拆电脑,把主板烧坏啦,经常烧电脑,哈哈
静电手环,要接地吧,戴手上不知道有用没有?
我一般是手接触水浓头,用湿湿的手在身上查一下,再接触水龙头,多弄几次,
春夏就只是戴防静电手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化工 和 it硬件行业的,冬天,公司有人拆电脑,把主板烧坏啦,经常烧电脑,哈哈
静电手环,要接地吧, ...

几乎同行哈,我曾设计过化工生产装置,易燃易爆,着重强调工人着装戴帽,特别女工的穿着,培训上岗,静电手环不但没用,反而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