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同事送的欧普照明灯!一大推!懂行的大师帮忙指点指点!

楼主(2021-01-05):
同事家的欧普照明灯坏了!自己买了套件换上了!淘汰下来的今天带来送给了我!一大堆!灯条板!透镜条!两个驱动!一共两组!一组四条灯条70w,一组五条灯条100w!上图!懂行的大师看看这个怎么用呢?想两组分开用!

楼主:
懂行的大师帮忙看看!灯珠是3030的!可是这个灯珠有3v和6v之分!不知道怎么测量可以知道灯板上的是几伏的!这个驱动如果两组分开单独使用!应该怎么链接呢?驱动器的控制端口如果不插那个转接盒或分控盒可以使用么?马家搜搜价格不低啊!

网友:
电路板还是很规整的!谢谢!

网友:
2节干电池试试呗

网友:
整流器外壳上写的很清楚,输入220,输出170max2。
两个镇流器可以接4串灯。8个灯条,两条一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