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海力士开不成功:Sort EraseBad Fail

楼主(2021-01-05):
SM2258XT+海力士开不成功。。。
SM2258XT+AD5C28BA0080
有没有人有解决办法?

网友A:
海力士3D TLC啊  找专用版本开

网友:
你这个T工具从哪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力士3D TLC啊  找专用版本开

有推荐不?

网友(2021-03-10):
Flash IO Driving需要取消勾选,不需要手动指定,否则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另外,Flash Clock适当的降频先,先从100开始,其它就没有注意的了

网友:
指定一下开卡容量/颗粒频率选100MHZ看看

网友:
t0826a工具在哪找的,这个要用hy16工具才行。

网友(2023-07-09):
SM2258XT HY3D-V5 工具能上传一上吗?找不到下载的地方。

网友B:
SM2258XT+AD 5C 28 BA 00 80 开卡工具能上传一下吗?我一直没找到购买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2258XT+AD 5C 28 BA 00 80 开卡工具能上传一下吗?我一直没找到购买的地方。

我有。私信邮箱给我

网友:
发我的邮箱13941128400@139.com,谢谢啦

网友(2024-06-09):
AD5C28BA0080         420524282@qq.com 能发一个开卡工具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