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白改造移动电源主板失败

楼主(2021-01-05):
图就不多上了,没什么意思。电池现成的,壳子现成的当年山寨小米20800的,主板烧了,直接配一个一模一样的没意思2块钱运费6块。况且1A电流效率也低。其他模块我倒是好几块,但是尺寸不符合,我就想在原基础上改上简单的ip5306,以为这个简单能玩转,没想到还是不行,灯都没改的时候我就试验,应该是哪里差了一个电容,无法持续输出5V,手指按上就能输出,没想到多按十几次就短路冒烟了,应该是内部什么击穿短路了。……小白吗水平有限,在白纸上作画还简单一点,特别是改动别人的就更复杂了,本来还买了了一块5306的实物升压板参考的,辣级快递还没到,这后买的都到了,看来只能直接把成品模块加上去了…

网友A:
依我看直接买个新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看直接买个新板子吧

折腾玩呢,主要不是为了移动电源。4、5个加起来能量量几百瓦时一年用不到几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玩呢,主要不是为了移动电源。4、5个加起来能量量几百瓦时一年用不到几次 ...

要不割断接口的线,然后买个5V2A充放电一体模块飞线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割断接口的线,然后买个5V2A充放电一体模块飞线上去

买了,虽然丝印打磨了,对比走线发现还是5306,又想加个保护芯片3005,板子上刻了半天走线,最后没耐心了,都懒得搞了,想想就是接好了弄出移动电源也是吃灰,索性全扔盒子里吃灰了,现在的移动电源起码都得快充才行。10瓦还是太慢

楼主:
懒得搞了,脑子发烧三分钟热度

楼主:
脑子一热,又搞成移动电源了

网友:
重新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