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洗一个热水器 清理清理水垢

楼主(2021-01-05):
到现场

拆下镁棒 这玩意真小巧!一分钱一分货

拆下进出水管 然后卸下来!

拆下法兰盘 加热棒

拆下电路板等

外面干干净净 用水冲洗就行

冲洗完毕 原样装回!

网友:
很好很好,折腾自家的时候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观摩学习一下

网友A:
全部拆下来清洗,真是佩服,其实电热水器只合适夏天使用,冬天用能耗太大,洗不完水又太浪费,一天用5度电,冬天用煤气更便宜,不会浪费一点。
电热水器夏天用最经济,温度不要调太高,温度高就容易产生水垢,我这个一年多清洗一次,那个镁条基本没有多少结垢,放水出来不算脏,也就是微黄一点而已。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5942&extra=

网友:
人为了洗个澡,搞出来那么复杂的装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部拆下来清洗,真是佩服,其实电热水器只合适夏天使用,冬天用能耗太大,洗不完水又太浪费,一天用5度电 ...

夏天最好的不是太阳能热水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夏天最好的不是太阳能热水器吗?

太阳能热水器,要花几千块钱购买,电热水器才600元就买到了,只有十分之一价格,省下这5千元,按照我一天4毛钱电费,5千元可以用12500天,可以用34.25年,过了30年,你的太阳能热水器还在用吗?

网友:
有燃气的地方用燃气,没有就用电热水器,太阳能的贵不说,后期维护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热水器,要花几千块钱购买,电热水器才600元就买到了,只有十分之一价格,省下这5千元,按照我一天 ...

现在要几千吗?我12年前花1200买的180升到现在用着还好好的。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连续多天阴天的话,还有热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