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11+镁光MW853坏固态开卡报错? 刷新固件修复后关机再报错?

楼主(2021-01-05):
坏盘是同事从外面拿回来的……2个240G,一个120G。其中一个联想240G在坛友们的指点下上午已经顺利开卡成功。中午开始按教程折腾图中这个山寨芯创S11+镁光853+838?……插上没反应,不能识别, 短接上电后开卡软件可以发现坏盘,是红色的报错信息?我用的转接卡是从一个希捷原厂硬盘盒上拆下来的,是JMS566芯片。我一直都是用这个转接卡在刷坏SSD,之前救活的几个都是SMI2258XT。今天是第一次转接S11固态盘。但是不成功…… 识别界面是红色、参数设置界面无法自动识别到闪存ID? 随意手动指定一个B0K颗粒后可以保存,但是回到主窗口右侧的“开始”按钮是灰色的?不可用!主窗口显示的闪存ID是手动指定的ID,不是自动侦测到的ID……

这个坏盘该怎么挽救? 请老友们伸出热情的神仙之手,指点一二…… 谢谢小飞机分享的刮刮乐

2个颗粒还不一样?一个853,一个838??

转接卡芯片是JMS566,这个用在SMI2258XT上很顺利,不知道是否跟这个S11盘不兼容?

短接上电识别到的坏盘,是红色的警告信息?这是转接卡不兼容的锅吗?

参数设置参考坛友的教程,可以修改保存,但是不能执行开卡动作?

这是用工具软件读取的ID信息

楼主:
还有一个山寨2246XT+颗粒严重打磨的120G,后面再发帖……

网友A:
用非UASP的硬盘盒试试。
或者把你的JMS566刷一个noUASP固件。

网友B:
建议用ASM1153E主控转接卡/也可以直接SATA接口用那个PS3111固件生成工具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非UASP的硬盘盒试试。
或者把你的JMS566刷一个noUASP固件。

谢谢。我再找找看,是否有ASM的芯片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ASM1153E主控转接卡/也可以直接SATA接口用那个PS3111固件生成工具刷

嗯,我后面找找看,如果没有ASM芯片卡,就先试着用那个刷固件的软件试试看

如果PS31xx的坏盘必须用ASM芯片卡才能开卡,后面我还是会买一个转接卡回来的,否则碰到Ps坏盘就不好玩了

网友:
试试直接挂在SATA下,用固件工具是否可以刷入

网友C:
这个颗粒是个垃圾,放弃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是个垃圾,放弃是最好的选择

杂牌山寨货能用好颗粒吗?  折腾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享受折腾过程的乐趣…… 成败都好,过程是重点

楼主:
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合适的ASM芯片卡,找到一个NS1066X硬盘盒,我中午把转接卡拆出来试验,跟昨天一天的错误,不能开卡   只能后面买一块ASM芯片卡备用了

楼主:
昨天找到一个NS1066X硬盘盒,把转接卡拆出来试验,跟之前一样的错误,不能开卡

然后就转换思维,琢磨怎么修复固件…… 看了几个教程后用收集的工具软件试验刷新固件,第3次刷新固件成功。重启后可以正常分区、格式化SSD,然后就安装了一个Win7系统也OK,还做了简单的测试,看起来一切正常? …… 然后关机,去吃了午饭,回来再开机…… 就卡死在开机硬件检测画面这里,找不到SSD了?   这是什么鬼?这块SSD还有救吗? 如果买来1153E转接卡,能开卡修复吗?

这是写入测试,读取是一根直线230MB……

这是系统测试OK,关机半小时后再开机,就卡死在这里…… 找不到刚修好的系统SSD了?

楼主:
前天晚上某鱼下单买了2块1153E卡,昨天下午都只是揽收中…… 然后看到坛友用578开卡成功的帖子,下载了578固件后马上在JD下单入了一个奥睿科578 透明盒子,今天下午收到,马上联机刷了固件,拆出转接卡和SSD主板,开始实验开卡……

多次试验后开卡软件成功识别到坏盘,蓝色20MB容量,跟大家说的一样,这次可以自动识别到颗粒ID,然后按照坛友的参数设置试验开卡,要么几秒钟就报错;要么修改几个参数后跑到15秒左右出现大家开卡成功的红色报错信息? 再参考其他坛友几个开卡设置,测试了20多次;重复上面的2个报错信息:要么几秒钟报错;要么跑15秒左右出现成功后的红色报错信息。但是正常开卡成功一般要一分钟左右,我这个10几秒钟肯定是没戏的…… 重新插拔后系统里没有新硬件出现

我测试用的是H55+3430古董平台,Ahci模式 …… 不知道这个盘该怎么玩了    请大佬们伸出援手

网友(2021-11-18):
楼主后来搞定了吗

网友(2022-03-19):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晚上某鱼下单买了2块1153E卡,昨天下午都只是揽收中…… 然后看到坛友用578开卡成功的帖子,下载了578 ...

后来搞定没?1153E卡管用吗?

网友(2022-09-10):
然后呢,就是“楼主搞定了吗?”的跟帖

网友(2022-10-13):
这不是缺一个ce吗?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影驰SSD,不过是容量120G的
v0.842a
Drive: 3(USB)
OS: 10.0 build 19044
Model: GALAXSSDTAA120G
Fw   : SBFC71.2
Size : 122104 MB
Firmware lock supported [29 00 04 01]
Drive unlocked [29 00 04 03]
S11fw: SBFC71.2, 2019Feb12
S11rv: C71.2-60
Bank00: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Bank01: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Bank08: 0x2c,0xb4,0x78,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B0KB) TLC 384Gb/CE 384Gb/die
Controller    : PS3111
Flash CE      : 3
Flash Channel : 2
Dram Size,MB  : 32
Flash CE Mask : [++------ +-------]
Flash Mode/Clk: 5/7 (Set 5/7)
Block per Die : 2192
Block per CE  : 2192
Page per Block: 1536
SLC Cache     : 786432(0xc0000)

ONFI      : MICRON       MT29F768G08EECBBJ4   [BD88]
Page size : 18592 (16384+2208)
Page/Block: 1536
Block/LUN : 2192
LUN/Chip  : 1
Bit/Cell  : 3 (TLC)
Endurance : 1500
PlanAdrBit: 2 (4 plane)

我用ASM 1115E转接开的

建议先做一次01_eraseall, 速度很快, 几秒变绿,说明开卡会没问题的,

另外, 用20181221_Initio6081_2.10.01_2.03.00_IM这个也可以开出来

这个是我的配置

网友:
我试过JM20329的转接卡, 100%不行, 反应特别慢的都不行,我用的ASM 1153E,开卡都很快

网友(2022-11-27):
用了几个转接卡,只有1153e成功开卡,现在看来ps3111开卡不难,刚开始一大堆问题,其实转接卡就是一个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