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联想KN101无线键鼠套装

楼主(2021-01-05):
这个无线键鼠手感还不错,只是没有大写指示灯,看见有个小孔,心想能不能加个指示灯,拆开一看,没戏,那个位置有个LED,就是开机的时候亮一下。

网友A:
这是联想?联想现在已经渣成山寨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联想?联想现在已经渣成山寨了哇

看做工 设计已经到位了 剩下的要看价格

网友:
这个还是联想的,不错!

网友:
以前买过一只联想的无线鼠标,当时是看到鼠标底部图片上有个罗技标志推断是罗技代工的才买的,到现在10来年了还在用。
联想自己的东西还是算了吧,质量不是一般的次。

网友B:
艹,
这么喜欢抠窟窿的么!
电池在控制键区,
电量指示灯也是在 PCB 上抠了个窟窿,

没有状态指示估计是故意的,
为了给贵价货算个卖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艹,
这么喜欢抠窟窿的么!
电池在控制键区,

就是故意的,现在那个开机指示灯啥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