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子陀螺

楼主(2021-01-05):
路上捡了一个电子陀螺,

主要部件一个 小电机。

扬声器

灯光

牛屎

接一个可调电源试试,看看是不是熟悉的小苹果。。。

灯光亮了,电机也转,但是扬声器坏了,吱吱的。

网友:
自己能转?怎么转?

网友:
几年前在北京红桥市场里见到过,最担心有刷电机不会用碳刷。2017年指尖陀螺流行的时候,用废旧充电宝,安装去掉所有断裂扇叶服务器拆机4056风扇,不出音乐故障指尖陀螺,硬点的废旧铁丝等,做了一个电动陀螺仪,好奇的是倾斜15度角内能自动立起来。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什么原理??

网友:
这就是陀螺仪的原理吧。和自行车一样,车轮转起来就不容易倒。

网友:
还在用这种调压器?!

网友:
真的比较简单啊

网友:
你那个变压器每个档位都有指示灯这么好,

网友:
这个结构真简单,通电就能自己转起来?

网友:
还以为是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