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闲鱼上捡漏了一个ut61e翻车了,,,

楼主(2021-01-05):
如题,下手前看图片貌似只是V档不准,与买家说明过没问题就发货有问题就不必发货,到货测试还是翻车了,主板元件也没明显的损坏痕迹。Ⅴ档,通断二极管档,Hz档都有问题,其他档倒是没问题精度还很高,以我的水平应该搞不定只能返厂维修了,,,,

网友A:
有的可以电阻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可以电阻微调

调试过无果,估计与某些元件损坏有关,

网友:
返厂,不后悔,还是捡漏。

网友:
有些是芯片漏电了,只能换芯片,没别的办法。。。

网友B:
首先排除转盘接触不良,电流档如果有问题,可能是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排除转盘接触不良,电流档如果有问题,可能是芯片挂了

电阻挡,ua,ma,a挡都正常,精度也正常,ma挡开路显示OL但是测量正常,芯片挂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楼主是个富仁,这多没见过的表

网友:
看坛友都说售后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2022-06-14):
好表啊,这么多的钽电容!

网友:
这工艺还算 过得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