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机锂电池和ME6211C15制作石英钟供电电源

楼主(2021-01-05):
前段时间看坛友用6206制作石英钟1.5V电源,很想试试。正好发现有店铺有ME6211,用红包抵扣后,0.58元买了10个ME6211系列,其中5个是1.5V,5个是1.8V。

ME6211系列参数

ME6211C15输出1.5V左右,静态电流45uA,静态电流比6206大很多。

按照下图用用刀刻了两个小板

输出电压1.49V,在厂家参数范围内

静态电流0.045mA,与厂家数据一致

直接粘在石英钟背面

家中两个石英钟都换成锂电池了。
旧锂电池容量500mAH,以后就看看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A:
改燃气灶点火器电源电流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燃气灶点火器电源电流应该够了。

应该没有问题,最大输出电流300mA:lol:

网友:
求购买店铺

网友B:
6206好些吧。静态电流小多了。

网友:
我也改过,但用的是HT1015三端稳压器件,用旧手机电池,感觉也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6206好些吧。静态电流小多了。

某宝看过卖6206的店铺,不能用红包抵扣,还不包邮,只好放弃,改买其他店铺的6211

楼主:
只能用手机T宝特价版 打开,4.0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IT(D~KOK$(CQ~QG[2OA$8IV.pngQeBccsuBQSW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H5QU[_H(1B{[USU{A8Y(YBR.png打kaἲ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Y{2~WZYDMLPEUR@1WJO2}FW.png淘baӧ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JHR}WMGRAACM224DB3[@298.png或點这里链节 https://m.tb.cn/h.4hAbcEv?sm=7c3419 至浏lằn器【我分享给你了一个淘宝特价版商品,快来看看吧】建议买6206,静态电流只有5微安。6211静态电流是45微安左右。

网友:
这个还是线性的,用一节锂电,60%的电都浪费掉了。

网友:
我直接焊了个6206在锂电上,再加了个4056,接在1.5V电池那儿了。也不用取下来,一年用充电宝充一次就好。

网友:
我原来拆小灵通上的2.5V低压差芯片经过红色LED降压供表芯用了好几年了 电池是两块淘汰手机电池充一次电用大半年

网友:
没有过放电保护,一直使用下去,锂电池会报废的
需要每隔一定时间充一次电

网友:
谁说不包邮的?

网友:
建议用6206原装的只有1UA静态电流。代用的国产是6.几UA也可用。

网友:
如果我搞一个大容量的锂亚电池装上是不是可以全寿命周期不用管了?

网友(2023-10-08):
有没有成品的线路板照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