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海鲜钻还有换电池的必要吗?

楼主(2021-01-05):
  我是电动工具的轻度使用者,之前论坛火了一把的海鲜钻我也搞了一把,这两年嘛,一共用了才几次,毕竟家里嘛,也没啥要捣鼓的。
这两天想在阳台弄个架子,结果海鲜钻不给力,打几个小孔就没力了。直接停摆了。充满也很快20分钟满了。歇歇然后继续干,但这活没有好工具是没法干了。
我就想请问大神们,这海鲜钻还有换电池的必要嘛?下午拆开看了一下,原来的电池是1300mA的,确实不大。淘宝看了一下,整个电池换也就30-40.但不知道那些电池好不好,又想买动力电池让商家焊好自己换,想想也太折腾了。但充电钻是好的,没啥毛病,就电池不好。大家给出个主意呗。

网友A:
这种垃圾电芯实际容量也就打个5折,不是动力的很容易坏,我都换成动力电芯了,阳光2000的便宜货,也能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垃圾电芯实际容量也就打个5折,不是动力的很容易坏,我都换成动力电芯了,阳光2000的便宜货,也能用很 ...

我上次换的三洋的加保护板40块钱

网友B:
买拆机电池换,不换不能用我还改成2两并三串

网友:
拼多多把月卡钱一抵,也就12块左右,一般宏力电池,多看评价图,备两个轮换用,什么30-40价哟,有必要吗,又不是重度患者,非要弄个索尼,松下吗,你又不会弄,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要是不改电池,只有买新的电钻,要是保证配套电池用得住,起码全套200元以上吧。要是改电池,国产亿纬的10C动力电池现在4.8元一节,运费7元,实测容量达到2000毫安时,内阻10-15毫欧之间,完全可以胜任,可以多买几节备用。这样,只花几十元就可解决问题了。

网友:
垃圾电池的确用时间短,我也是刚换的电池,觉得比以前强……

网友C:
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换,关键是对电池的一致性
有要求,没点焊机可以用电烙铁代替,没内阻仪就没法搞

网友:
我的博世充电钻也只有1.5A,也没打几个孔就没电,我记得能用很久的,当然我每把电钻有两个电池,说明你的1.3A容量不够,换电心加购买备用电池

网友:
关键你干啥了,这种充电的可干不了太重的活,不然再好的电池都废...

网友:
直接淘宝买成品通用电池,便宜的20多都有,建议不要买太便宜的,30左右的应该差不多可以

网友:
不只是换电池,还要换保护板,还要有点焊机,你会吗?

网友:
换拆机的动力电芯,成本15块,LG,2000mah,20A放电,

网友:
家用买把博世最低端的300多,能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拆机电池换,不换不能用我还改成2两并三串

你这个要重新买电池仓吧,要不然怎么装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换,关键是对电池的一致性
有要求,没点焊机可以用电烙铁代替,没内阻仪就没法搞 ...

对咯,买电芯这个容易,关键没有电焊机和电焊的片材。这就不好玩了。用电洛铁温度太高了怕搞坏。而且焊点太高了,位置放不下。

网友:
1、重新买一个同样的钻
2、淘宝买成品电池,价钱>新钻

网友:
以下个人建议:
1.在撸一把便宜的,用一下看看哪个好用,另外一把做拆件随时给另一把补血。
2.直接买三串电池,厂商都给焊接,但一般有邮费成本也不低,和楼上差不多,但电芯可以确保比原来的强。
3.直接外接电源,12V10a的应该能带起来了,堵钻嘛。。。估计原厂电池满打满算也就10c放电,极限也就在13a左右,10a电源也算是能喂饱了。
具体看你自己吧。

网友:
好点的商家一般都给你点焊好的……不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咯,买电芯这个容易,关键没有电焊机和电焊的片材。这就不好玩了。用电洛铁温度太高了怕搞坏。而且焊点 ...

锡焊不麻烦的,有个大刀或者C3C4马蹄头烙铁就行了,都不用什么酸性助焊剂,砂纸稍微磨一下焊接处打点毛糙出来就是秒吃锡
少量电芯焊接锡焊挺实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