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一堆新的废物

楼主(2021-01-05):
.
这是新买的万用表电池,标称9V ,镍氢可充。
新电池开封,一侧电压5.6v
,充电后7.6v。安装到万用表仅一天就显示电池亏电图标。再次充电,也充不进去。知道上当了。打开电池看个究竟。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倍量的不行 ,飞狮的9v充电电池谁用过?

网友A:
测一下是不是里面哪节坏了

网友:
自己弄两串锂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是不是里面哪节坏了

一共七节小电池串联,合到一起满电也就8V.到不了9V.

经检测3节电池是0.2V.充电后也就是0.7v。

镍氢电池的极片拆机后怕焊不上,就没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七节小电池串联,合到一起满电也就8V.到不了9V.

经检测3节电池是0.2V.充电后也就是0.7v。

不拆下来,想办法单独给那三节一节一节补电,补到跟其他电压差不多试试

网友:
镍-氢、镍-镉电池存放时间长了,内部产生树状结晶,充不进电,
呈短路状态,测量电压很低或为0,
大电流冲击一下,绝大多数能修复,与新品无异。

要一节一节修复。不需要拆开。
找一个6V或者12V电瓶,或者6-12V电源(电流要大一点),
+对+,-对-,快速短接一下,测量有电压了,就成功了。随后按正常程序充电。
也可能要再重复几次,小心烫手。

网友:
这个满电应该到10伏左右 充不到就是有问题

网友:
就是有问题。充满单节1.44V左右,7节充满10.08V左右。其中一节或者几节电压不对,对有问题的单节充放电几次试试。

网友:
新买的为什么不退换货?

网友:
对呀 就这样 要么两串锂电 要么7串镍氢

网友:
原来倍量的货这么垃圾,还是自己串锂电吧

网友:
这种电池我在20年前就买过,也是没怎么用就坏了,其中一支电池没电,造成全部报废……

网友B:
这个牌子有名的坑

网友C:
零几年买过次世代,四驱车用了几次镍氢内阻变大,9伏镍氢自放电大,手动万用表3到6个月没电,建议改可拆式2串拆机三洋14500锂电池,自放电比国产14500小很多两三年有一半电量,取出电池单独充电,用的时候放入改好的万用表电池仓,担心反接烧电路,找一个低压降二极管防反接串联好。做成充电式万用表,均衡保护板好找,只是USB升压恒流恒压8点4伏充电板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几年买过次世代,四驱车用了几次镍氢内阻变大,9伏镍氢自放电大,手动万用表3到6个月没电,建议改可拆式2 ...

串并联转换开关,或者用2串模块充,我自己就做过充电模块,123串都支持,成本才三块钱。

网友:
背凉的我是不敢买

网友:
这个牌子的东西不能再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有名的坑

还有一个是 天球,漏液王。
   这个倍量 算是这样呢了,还有个塑料架子裹着各个电池,Gp的同款,就没有架子。

网友:
买什么倍量呢?以前手电论坛都知道这是虚标王,好的就爱乐普,国产的爱老公(倍特力)我自己是屯了几排7号倍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