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拣的一个显卡。应该还是好的。

楼主(2021-01-05):
好像高大上的样子。那个晶振很好。搞音乐的,背面很多黄豆很好。正方形的就内存吧。

网友:
好像是视频采集卡把???

网友:
楼主会很失望的,可惜了这4核

网友:
方的是解码芯片  长方形的才是内存吧

网友:
拆散热片用不错

网友:
当年这种卡贵的很,现在只能收藏了

网友:
这种没带HDMI接口的采集卡性能很一般了

网友:
好像是硬件编码视频采集卡,可惜少了HDMI电视机上视频口,估计没有HEVC视频编码器。

楼主:
那就只有扔掉了。

网友:
这是拼接屏显卡,自己玩意义不大,可以摆万能宝上卖

网友:
什么多屏拼接卡,有后面小辫子还能玩玩,没辫子就白搭了,应该是vga输出的那种

网友:
黄豆不黄豆的没所谓了,这是视频采集卡
NXP芯片是视频AD转换器,散热片是压缩芯片
这卡最值钱的是上面的4片铝散热片,撬下来改路由改电视盒子吧

网友:
可能是拼接屏用的解码卡

网友:
这种接口恐怕连主板都没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