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四贴闪迪05446记录贴

楼主(2021-01-05):
今天闲着没事,贴了个3111测试下,闪存是闪迪加强版拆的,坏块超级多,46XT已经招架不住了,在46XT下跑RDT,ECC开最大都无法通过,直接开卡能开出来,跑圈爆红。贴在3111上,SLC缓存设置40G,跑圈正常通过,跑分还不错,LDPC纠错加MLC闪存无敌了,上图

坏块是不是很多

40G缓存过后也有300+的写入

跑分破千

网友A:
不开SLC缓存,性能下降多少?

网友B:
05466=9DDL 这个颗粒在2246XT上有BUG/但是在2246EN上正常的一批/PS3111开心过后80M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SLC缓存,性能下降多少?

这个颗粒不开SLC,写入300出头,读取有时掉到几十兆,和58XT是倒过来,58XT是写入掉速,3111是读取掉速(但贴两颗读取又不会掉,写入在200左右,贴四颗读取会掉速,写入不会,不知是不是固件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466=9DDL 这个颗粒在2246XT上有BUG/但是在2246EN上正常的一批/PS3111开心过后80M速度 ...

EN没试过,哪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466=9DDL 这个颗粒在2246XT上有BUG/但是在2246EN上正常的一批/PS3111开心过后80M速度 ...

单贴直写100左右,双贴200左右,四贴300出头,是在SATA盘测得,不是U盘

网友C:
呀,还有这种骚操作,我的这片已经准备放弃挣扎了,回头再抢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呀,还有这种骚操作,我的这片已经准备放弃挣扎了,回头再抢救一下。

如果是15nm的mlc,上3111能行

网友D:
请教一下这块PS3111开卡是短接哪两个点,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块PS3111开卡是短接哪两个点,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经过坛友测试,这个板子短接点是主控面下面GND0和FBC0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过坛友测试,这个板子短接点是主控面下面GND0和FBC0

我猜也是,够倒霉的,两片3111都是短接不认,换了几个转接卡才确认是固态坏了

网友F:
请问下,这种坏块多的颗粒,在ps3111上面,要跑rd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块PS3111开卡是短接哪两个点,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就是主控下那两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这种坏块多的颗粒,在ps3111上面,要跑rdt么

我也想跑,但还没学会怎么跑

网友(2022-01-26):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跑,但还没学会怎么跑

知道rdt怎么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