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科普:电热水器单向阀泄压阀能双向导通止逆,有3个功能,防止爆炸!

楼主(2021-01-05):
新闻有报道电热水器爆炸的事,这是有可能的!一定要小心。
电热水器自带的泄压阀一定要安装,它结构复杂,有3个功能:
1. 供水止逆阀:从供水管到热水器,是一个大的单向阀,防止没水时热水器的水倒流,出现空桶而烧坏电热棒。
听说还有降压作用,“由于水箱内筒是一个整体,使用时冷水进热水出,这时水箱里冷水沉在下面,热水浮在上面,泄压阀控制进水的压力,不使进入的冷水把里面热水冲散,使得能有更多的热水供使用。”
2. 返压止逆阀:从热水器到供水管,是一个小的单向阀,热水器加热时,压力会升高,这时压力可以返回供水管释放掉,这样热水器压力就一直和供水管压力平衡。这个单向阀很小,位于大单向阀的中心位置,需要有一定压力才能打开,不会造成水倒流。
3. 泄压阀:热水器侧的压力达到0.7MPa或0.8MPa时,会自动开启进行泄压,防止热水器爆炸。
所以整个是双向导通止逆,2个单向阀+1个泄压阀!
建议:
1. 不要单纯寄希望于泄压功能,它在0.7MPa以上才会打开,热水器长期高温高压,是很不好的,虽然厂家设计可以,但对杂牌来说很危险。最好是靠返压功能把压力泄到供水总管上。返压功能很重要,热水器加热时,压力升得很快,压力很快会超过7公斤!看着6BAR压力表逐渐爆表。

2. 不要在入户总管上加单向阀,否则热水器返压后,把家里的水管全部涨到7公斤,净水器的软管就是这么爆的,水管寿命会缩短。
3. 入户如果有装减压阀,也会出现和单向阀一样的效果,要注意。
4. 如果入户装了单向阀或减压阀,需要再单独安装一个安全泄压阀,把热水器的压力提前泄掉,比如在4公斤下泄掉,这样整个水管都比较安全。不要靠热水器的泄压阀来泄,那时压力已经7公斤了,管道经常压力这么高会出问题。
上图:
1. 左进、右出、上泄压

2. 供水止逆阀(白色橡胶垫、带齿大圆板、大弹簧,滤网是保护泄压阀)

3. 中间有小返压止逆阀(最前面的小圆板、中间细杆、小弹簧)

网友:
没想到一个电热水器还有这么多学问。学习了!

网友:
这玩意很重要,马虎不得

网友A:
学习了,单向阀最有用,我们这里水压不稳,我夏天通过电热水器向太阳能上水,那些没有单向阀的全部上不满,一会上水一会回水,整的自来水都是热的。

网友B:
以前没想过热水器配件泄压有问题,还是安装的人给个不知名的厂家的配件。直到其中一个隔电墙密封胶的部分开始在四周喷水,才发现那个泄压阀不泄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单向阀最有用,我们这里水压不稳,我夏天通过电热水器向太阳能上水,那些没有单向阀的全部上不满, ...

太阳能的电磁阀一般自带止回阀

网友:
什么都不装问题也不大,热水倒流后形成负压,也就不会继续倒流了,曾经用的阿里斯顿热水器就是没有的,当时停水停电是经常的,后来坏掉是因为箱体漏水

网友:
前几天弄一个史密斯的,防电墙断头漏水,搞不出来就直接扔掉。

网友:
你这不符合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单向阀最有用,我们这里水压不稳,我夏天通过电热水器向太阳能上水,那些没有单向阀的全部上不满, ...

应该是太阳照到外墙的管道,变相太阳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的电磁阀一般自带止回阀

没有电磁阀,手动上水

网友:
这个单向阀用什么办法能无损的?把阀芯拆下来。我也想拆开清洗一下。

网友:
泄压阀应该经常手动拉手柄,泄压排掉沉积的碳酸钙,泥沙铁锈,防止堵塞

网友:
学习了,还有止回阀的功能啊,我以为就泄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没想过热水器配件泄压有问题,还是安装的人给个不知名的厂家的配件。直到其中一个隔电墙密封胶的部分开 ...

一般泄压阀的泄压压力是7或者8个压力。

网友:
之前同事的速热热水器的泄压阀柄被螺钉拧紧,结果不锈钢水腔的焊缝涨破,到铺子里再行焊上,又继续使用了。
加热了满水状态的速热热水器的水膨胀里非常大,应该特别关注泄压阀的有效性,不然造成烫伤事就大了。
储水加热的热水器要稍微好一点,因为这种热水器的出水管口不会顶到桶壁,满水后上部仍然具有一定的空间,这空间里的空气在热水体脹时可以压缩,从而不会像液水的体脹压力那么强大,所以储水式热水器不常见涨破的事故,但是泄压阀也必须有效,主要应对自来水高压的破坏。

网友(2021-02-07):
假如,全楼每一家的水管都是从一个单向阀后面接出来的,有一个电热水器接在系统中,没有装减压阀或者别的特殊功能的阀,然后,这个热水器的温控失效了。。BOOM:funk:

网友:
看了这篇文章,我把家里三个电热小厨宝(厨房、大卫、小卫)的泄压阀的紧固螺丝旋松,测试了,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