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TH58TFT0DDLBA8H is903单贴量产成功。

楼主(2021-01-05):
一直想做个告诉256g的u盘,之前没找到4ce 128g的颗粒。前几天,找了一块坏的240g m.2 sata盘,查了资料居然就是4ce的 TH58TFT0DDLBA8H。把之前做的32g 903双贴tsop拆了,单贴一个面。从网上找到其他人实验过的工具,一次量产成功,顺序的速度还真快。明天再贴一片,不知道读取速度能不能到400m。

奇怪的是,量产完后,id居然变了。再次量产也能成功。比较悲剧的是,写保护的开关太久没用,拨了两次就断了。

大佬们知道这个片子能上3281 8ce的板子吗?903的4k读写太感人了,快看不下去了。

网友A:
,助焊剂进写保护开关了

网友B:
3281的可以,记得好像是短接SB4,不过写入拉胯,4CE好像不到50,你确定要上3281?

网友:
903的最大读取速度300左右,肯定上不了400的。

网友:
903读取最高不过310。2246enU板双贴0DDL读写500/400。903能达到0DDL一半写速,3280只能达到三分之一写速。903/3280双贴9DDL就行,读写速度和双贴0DDL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的可以,记得好像是短接SB4,不过写入拉胯,4CE好像不到50,你确定要上3281? ...

我有3281 8ce的板子,写入估计90,看好4k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助焊剂进写保护开关了

估计是的,助焊剂整了不少。吹了3次才搞定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300m也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3281 8ce的板子,写入估计90,看好4k的速度。

放弃吧,3281的8ce,没有正片量产工具,只能黑片,没有4k,厂家也不是傻子,如果有正片工具3280可以直接退市了,我早就买了好几个8ce的,放在那儿吃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吧,3281的8ce,没有正片量产工具,只能黑片,没有4k,厂家也不是傻子,如果有正片工具3280可以直接 ...

谢谢你的通知,明天就去退。

网友C:
我有个0DDL 双贴3280 写入100多 读取300多 ,没啥意思,4K和3281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0DDL 双贴3280 写入100多 读取300多 ,没啥意思,4K和3281一样

今天3281BB到货,马上做了一个,芯片是TH58TFT0DDLBA8H 4CE 128G,中间遇到不少问题,都被我慢慢解决了。最后速度测下来:
顺序读259M,写75.87M,4K读10M,写6M,4K-64线程 读11.88M,写7M。

顺序肯定要慢些,毕竟单通道,不过也不错了。

网友(2022-01-12):
求这个版本的量产软件,或者配置,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