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PDD买的28元JS33D全自动万用表DTM0660方案

楼主(2021-01-05):
拆个PDD买的28元JS33D全自动万用表DTM0660方案
开机画面

测试电容

表线内阻0.3R

测试47R电阻-表笔线+2个老虎夹的内阻的1.3R =47R

拆机了背面

正面

整体感觉做工还可以。没什么飞线和斑马线这些短命的东西。
最后来张DM0660线路图。
有没大佬帮忙看看这个表短接那2个点才能开机进入工程校检模式。
目前测试5电压偏高0.05V左右。测试100PF的电容偏高0.040NF。
不自己校检精度达不到4位。只能保质前面3位数准确。估计是出厂就没校检过。

继续更新附上修改固件破解开9999量产对比图片。上面的是读取出来的原始固件。下面是修改的。
最后那个红色字体修改的地方EA EB 地址 是校准 1.000-9.999V 电压误差精度的。

改好后能完美显示9999 全4位读数了。另外这个表支持手动自动模式。开机默认是自动。然后按。开机键。切换6个手动模式挡位。分别是直流电压 交流电压 电阻 通断 二极管 电容 最后再按一下又回到自动模式挡。

网友:
我前年49元买的全自动万用表也是最后一位不准,当作三位凑合用,大于3伏进位,测量基准电阻电压,低于1伏会变成电阻档。

网友A:
发下购买链接呗,我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下购买链接呗,我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

PPD TD上不少。外形像这种上下左右4个按键的基本都是这个公版的。然后出厂贴牌的。
区别就在于固件开放的功能和限制多少。照这个外形找便宜的买了自己改固件开功能和校准就可以了。
校准电压 电流 电阻 电容 修改固件开温度和频率功能。后精度还是很高的。
不比同样采用DTM0660方案100多的表差。便宜的和贵的区别就在于出厂有没有一台台的单独人工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PD TD上不少。外形像这种上下左右4个按键的基本都是这个公版的。然后出厂贴牌的。
区别就在于固件开放的 ...

哦,这样中 ,来我找个便宜买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中 ,来我找个便宜买来试试看

嗯。找便宜的买就行了。拿来直接修改固件校准调好就可以了。现在dtm0600便宜的基本都是出厂默认固件没单独一个个的人人工校准调试的。估计是为了节约人工费用。毕竟这年头人工费最贵。

网友B:
我刚买了一个,本来也想调精度,结果把那个24芯片焊下来再焊回去就显示error了。一气之下又买了一个,还在路上。话说从电路上看那个存储芯片1-4角是连在一起了吧。看板子上1-4用一条走线连起来的

网友:
感谢分享,整个回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了一个,本来也想调精度,结果把那个24芯片焊下来再焊回去就显示error了。一气之下又买了一个,还在 ...

不用焊接。买个3元包邮的芯片读写夹子。吧杜邦线焊接到夹子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焊接。买个3元包邮的芯片读写夹子。吧杜邦线焊接到夹子上就可以了。 ...

夹子哪有这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焊接。买个3元包邮的芯片读写夹子。吧杜邦线焊接到夹子上就可以了。 ...

夹子的夹头被我刷BIOS磨坏了,夹不住了。然后我就焊下来了,结果就不行了

网友B:
楼主能把你的固件发一下吗?我刷到被我刷坏的芯片里看看还能开机不

网友:
电路图哪里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把你的固件发一下吗?我刷到被我刷坏的芯片里看看还能开机不

图片就是固件。吧原来的固件读取出来照做改就可以了。就256个字。

网友C:
楼主加温度和频率档了吗,有方案吗?对按键表感兴趣,应该更耐用。发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温度和频率档了吗,有方案吗?对按键表感兴趣,应该更耐用。发个链接。 ...

温度 频率 不知道怎么加。我自会修改测量精度数据。没找到破解增加温度 频率的 方法。
查询了下好像 温度 频率 空占比 都是作为程序写再 DTM0660 单片机芯片内部的。
而且是一次性不可修改的写入。如果写入的程序没温度 频率 功能。那你不管怎么改
外置EPROM 存储芯片里面的代码。也无法破解成功。

网友:
没找到这么便宜的啊

网友(2022-12-07):
引用 楼主:
PPD TD上不少。外形像这种上下左右4个按键的基本都是这个公版的。然后出厂贴牌的。
区别就在于固件开放的 ...

功能也会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