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爱国者视觉王MP-P035硬盘播放器

楼主(2021-01-05):
(图片)

网友A:
研究一下排线定义,换个ssd上去

网友:
当时也是贵族。插排不错

网友:
1.8英寸的IDE40针

网友:
这个就是标准的zip接口的机械硬盘,可以直接换ZIP接口的固态硬盘,但是要想个办法把保存在机械硬盘里的固件克隆到固态硬盘上

网友:
好像是当年数码伴侣,低成本解决数码相机空间不够,缺点只能用免驱动数码相机,或者找合适读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一下排线定义,换个ssd上去

换个cf比较现实吧,看样子好像1.8的ide硬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