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摩托车聚光灯

楼主(2021-01-05):
拆个摩托车聚光灯,不懂灯珠,15粒真的有15W吗,如何是15W没有散热器这还能用吗?

网友:
哪有15瓦哟,led很少看到足功率的,年轻人不讲武德

网友:
打个五折7.5瓦差不多了

网友:
看灯板好像还行,但15W没有散热肯定不行的

网友:
总觉得这种很垃圾,亮度不高也就罢子,闪瞎对面的眼...

网友:
这些灯光高亮、光形散,晚上亮瞎眼很讨厌

网友:
塑料壳的话,我觉得应该不超过8瓦,几年前做的XML金属手电10瓦,夏天用最亮档几分钟后灯头发烫。

网友A:
我买过最早期的这种灯,当时是拉满24w用的,开灯三秒钟,灯板就烫手摸不得。然后就。。。。融化了。。。。

所以说后期这些应该15w是有的,不过停车的时候不能开灯,不然你还是会融化。。。。。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最早期的这种灯,当时是拉满24w用的,开灯三秒钟,灯板就烫手摸不得。然后就。。。。融化了。。。。
...

外壳跟你一个样,不知灯珠是不是一样,你的还有用胶,我买的没有胶,准备在下面加块铝散热。

网友:
降功率使用吧嘿嘿嘿

网友:
电压乘电流毛估估就行了,不是铝板的话减半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