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做一个用电钻带的类马刀锯

楼主(2021-01-05):
    废的风扇拆下来转子

斜着锯成两半

风扇的硅钢片

2个电机轴

2个电机轴并排焊在一起

拆了好几个风扇电机,硅钢片居然不一样大.

焊上

装上锯条

锯了三分之一

演示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真设计真有趣

网友:
这操作666,只是精度差点,使用寿命不高吧?

网友:
物件加工出来是什么形状的?

网友:
这是一个为了信仰而DIY的工具。。。。。。。。

网友:
加个拉簧,稳定性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你这个命不长,轴承小,间隙大,转一圈撞两次。

网友:
用来展示原理不错

网友:
我有一个想法.........

网友:
一直想要一个电动锉刀,这下有参考了。

楼主:
就是速度快了后太震手.

网友A:
不错的样子,用料扎实,但感觉好沉重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样子,用料扎实,但感觉好沉重的样子。

原本认为沉了以后震得轻,事实上速度快了还是震手.

网友:
楼上开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认为沉了以后震得轻,事实上速度快了还是震手.

沉不沉跟震不振相关性不太大吧,就算你下面焊个坦克也是该震还震,你可以翻翻马刀锯/往复锯的拆机帖子,那个结构或许能好点吧,最起码能缩小点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沉不沉跟震不振相关性不太大吧,就算你下面焊个坦克也是该震还震,你可以翻翻马刀锯/往复锯的拆机帖子, ...

马刀锯的结构看了很多遍,可是自己diy不出来啊,关键那2个伞形齿轮不好找。

网友:
这个有点重,用着有点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刀锯的结构看了很多遍,可是自己diy不出来啊,关键那2个伞形齿轮不好找。 ...

伞齿好找,主要就需要你自己研究一下如何把正常的伞齿DIY成偏心轮结构的伞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