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原理 C51 ,PROTUES仿真 键盘扫描 矩阵键盘电路

楼主(2021-01-05):
做的例8.34

但是没有用8255, 按照上次做的数码管仿真改动了一下,

用 了51的P1,P2 口 和P0口的0,1。

编程语法之类的BUG 找了半个小时,最终还是通过了编译
加载 HEX 运行如图。
没有运行起来

硬件错误了,P0口得上拉电阻

但显示 如图了,任意按键就熄灭了。

但最终还是找到问题了,检测 按键 得屏蔽 P0的 2-7 口。

动态图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checkkey();
unsigned char keyscan();

unsigned char disbuffer[8]={0,0,0,0,0,0,0,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

        while(1){
                key=keyscan();
    if(key!=0xff)
    {
      disbuffer[0]=disbuffer[1];
                        disbuffer[1]=disbuffer[2];
                        disbuffer[2]=disbuffer[3];
                        disbuffer[3]=disbuffer[4];
                        disbuffer[4]=disbuffer[5];
                        disbuffer[5]=disbuffer[6];
                        disbuffer[6]=disbuffer[7];
                        disbuffer[7]=key;
                }display();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 (j=0;j<i;j++){}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
                unsigned char codevalue[16]={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hocode[8]=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i,p,temp;
                for (i=0;i<8;i++)
                {
                        temp=chocode[i];
                        P2=temp;
                        p=disbuffer[i];
                        temp=codevalue[p];
                        P1=temp;
                        delay(20);

                }
        }

//------------检测有没有键按下函数---------------

unsigned char checkkey()
{
  unsigned char i;
  P1=0x00;
  i=P0;
  i=i&0x03;  //屏蔽P0.2-7
  if (i==0x03)return(0xff);
else return (0);
}

//------------------键盘扫描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nsigned char scancode; //列扫描码
         unsigned char codevalue; //返回的编码
        unsigned char m;          //行首编码
        unsigned char k;           //行检测码
        unsigned char  i,j;
        if(checkkey()==0xff)return(0xff); //检测有无键按下
        else
        {
                delay(20);
                if(checkkey()==0xff)
                         return(0xff); //延时有无键按下
                else
                {
                        scancode = 0xfe;    //列扫描码初值11111110
                        for(i=0;i<8;i++)
                        {
                                k=0x01;
                                P1=scancode;         //扫描 P1口
                                m=0x00;
                                for(j=0;j<2;j++)
                                {
                                        if((P0&k)==0)   //检测行
                                        {
                                                codevalue=m+i;  //按下 ,计算编码
                                                while(checkkey()!=0xff); //等按键释放
                                        }
                                        else
                                        {
                                                k=k<<1;   //行左移
                                           m=m+8;   //下一行行首编码
                                        }
                                }
                                scancode=scancode<<1;  //列扫描码左移,扫描下一列
                        }
                }
                return(codevalue);
        }
}

代码

楼主:
改了一下,键盘 行扫描 复用 P2的0,1口。

仿真没有影响 显示如图。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checkkey();
unsigned char keyscan();

unsigned char disbuffer[8]={0,0,0,0,0,0,0,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

        while(1){
                key=keyscan();
    if(key!=0xff)
    {
      disbuffer[0]=disbuffer[1];
                        disbuffer[1]=disbuffer[2];
                        disbuffer[2]=disbuffer[3];
                        disbuffer[3]=disbuffer[4];
                        disbuffer[4]=disbuffer[5];
                        disbuffer[5]=disbuffer[6];
                        disbuffer[6]=disbuffer[7];
                        disbuffer[7]=key;
                }display();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 (j=0;j<i;j++){}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
                unsigned char codevalue[16]={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hocode[8]=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i,p,temp;
                for (i=0;i<8;i++)
                {
                        temp=chocode[i];
                        P2=temp;
                        p=disbuffer[i];
                        temp=codevalue[p];
                        P1=temp;
                        delay(20);

                }
        }

//------------检测有没有键按下函数---------------

unsigned char checkkey()
{
  unsigned char i;
  P1=0x00;
  i=P2;
  i=i&0x03;  //屏蔽P2.2-7
  if (i==0x03)return(0xff);
else return (0);
}

//------------------键盘扫描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nsigned char scancode; //列扫描码
         unsigned char codevalue; //返回的编码
        unsigned char m;          //行首编码
        unsigned char k;           //行检测码
        unsigned char  i,j;
        if(checkkey()==0xff)return(0xff); //检测有无键按下
        else
        {
                delay(20);
                if(checkkey()==0xff)
                         return(0xff); //延时有无键按下
                else
                {
                        scancode = 0xfe;    //列扫描码初值11111110
                        for(i=0;i<8;i++)
                        {
                                k=0x01;
                                P1=scancode;         //扫描 P1口
                                m=0x00;
                                for(j=0;j<2;j++)
                                {
                                        if((P2&k)==0)   //检测行
                                        {
                                                codevalue=m+i;  //按下 ,计算编码
                                                while(checkkey()!=0xff); //等按键释放
                                        }
                                        else
                                        {
                                                k=k<<1;   //行左移
                                           m=m+8;   //下一行行首编码
                                        }
                                }
                                scancode=scancode<<1;  //列扫描码左移,扫描下一列
                        }
                }
                return(codevalue);
        }
}

代码 如上。

应该是键盘扫描 有个首先有个按键 判断,基本不占时间,所以扫描显示没有什么影响,
但具体到 实际电路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继续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