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300W电能表(EFET DDS7666)

楼主(2021-01-05):
几年前19元买来的电能表,买来玩的

开箱,有泡沫保护

见到主体了

合格证

表的正面参数,1.5(6)A

拧开接线柱保护盖,四个接线柱

铅封,一拉就开

然后可以用针戳开,重新复原

内脏九这么简单

线路板后面没有任何走线,只有三个直插原件

铜箔面

放大,八脚元件为CSE7758B

计数器整体

计数器驱动和减速部分

原理应该和石英钟类似,用脉冲步进驱动转子

分流器,把电流转化为电压信号

四个接线桩,以及电压信号线,电流信号线

网友:
厉害,科技进步真是快

网友:
好简陋 还以为是老式的那种

网友:
6A可长期工作而不会损坏,并且保证精准度。

电能表标有两个电流指标,如5(40)A。
括号前的5A是指基本电流,符号Ib,是确定仪表有关特性的电流值,以前称为标定电流。
基本电流用来确定电能表的启动电流,就是启动计量的最小电流。
小于启动电流,计量不准确,或电能表没有反应,就是俗话说的电表不走。
以准确度等级2.0级的单相电表为例,它的启动电流为基本电流lb的0.5%。基本电流值越小,灵敏度越高,并非它的负载能力变小了。
括号内40A是额定最大电流值,符号Imax,是仪表能满足标准规定的准确度的最大电流。不超过此电流,仪表可长期正常工作,且误差与温升完全满足规定要求。
超过这个电流,可能会造成电能表计量不准确,甚至会烧表及造成安全事故。
电路最大用电功率由额定最大电流来确定。

网友:
1.5-6?是不是太小了,这怎么用,一个电磁就要超

网友:
括号里面才是基准电流吧

网友A:
imp是什么单位?如果是转速那也应该是rpm吧?

网友:
 当时捡破烂,拆了很多这个。后来不知道掉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p是什么单位?如果是转速那也应该是rpm吧?

物理中imp是英文单词impluse的缩写,意思是脉冲。 impulse 英 ['mpls] 美 ['mpls] n. 冲动;[电子] 脉冲;刺激;神经冲动;推动力 vt. 推动

如果是老式转盘式电能表,那就是r/kWh , r=round=转
现在是电子式电能表,用的是led闪烁,那就是imp=脉冲

网友:
出租房用的套表,供电局不认可,也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理中imp是英文单词impluse的缩写,意思是脉冲。 impulse 英 ['mpls] 美 ['mpls] n. 冲动;[电子] 脉冲;刺 ...

哦,是我理解错了,感谢解答

网友:
该电表是3200个脉冲输出/千瓦。

网友(2021-07-01):
0.3瓩电能表拆解,内部超级简单

网友:
哈哈,你这个到底是乐清市超荣电气有限公司还是上海人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山寨无疑。

网友(2021-09-28):
电表有标功率的?一般都标多大电流(负载)。

网友:
1.5(6)A必然是经互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