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别买啥雷克沙v30了,就是一坑

楼主(2021-01-05):
前几天买了好些个雷克沙v30,今天拆了2个64g的,想合成一个128g的。
先上3d板903,就那个紫板子
结果发现没法高格,因为这垃圾片没有原厂坏块表,垃圾中的战斗机!低格简直是慢性自杀!
双贴不成功,量产到大概第二片时会掉盘,原因不明,拆颗粒的时候903板子也搞坏了,真背。
本来想上3268,可谁想竟然插电板子没反应!

最后只能上3267了,自己补上id 开始量产

结果报错,询问了一下资深人士,是因为3267的工具高格不能产生自定义坏块表,真邪门啊

于是上3267黑片工具,跑了半天,也错,原因没有短sb8

补上sb8,有错,还是不能产生坏块表
我已经疯了,明天试试3281吧,不行就再搬回安国
总之,便宜没好货,而且这玩意其实也不便宜,垃圾中的极品,各位没入手的就别买了,徒增烦恼而已

楼主:
之后也用了3267的低格工具,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够能折腾的。。。

网友:
用安国主控大概猜到闪存有问题。不然用3267/3268读写性能好很多。

网友A:
厂家用安国主控量产,直接把原厂坏块表给清除了吧

网友:
看到安国就感觉不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用安国主控量产,直接把原厂坏块表给清除了吧

原厂坏块表是固定在颗粒里面的,完好的颗粒应该是请不掉的。

网友:
有坛友让范大大贴了好几个SM3281,速度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坏块表是固定在颗粒里面的,完好的颗粒应该是请不掉的。

听说安国主控低格能清除掉原厂坏块表,不知道真假。估计你这盘就是被清除了。
而且spectek al级的在官方定义书里是原厂坏块表的可以用的,不过也有可能是颗粒的问题。过几天我拆一个我的v30试试

网友:
我的四个都上3281了,没啥问题,就是跑圈时某一段的速度会过山车

网友B(2021-03-04):
电压你都不搞清楚了就乱上板子当然开不了,我上微冷家的903和3281bb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你都不搞清楚了就乱上板子当然开不了,我上微冷家的903和3281bb都没问题 ...

别轻易质疑。。。还是这种口气。。。
储存哥玩了这么多年,不可能连电压都不懂
你的是3.0的,人家是6989
安国和你smi比?????
搞笑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轻易质疑。。。还是这种口气。。。
储存哥玩了这么多年,不可能连电压都不懂
你的是3.0的,人家是6989

你是逗比吗?这里他只说在903和3267上量产不出来,明天试试3281,不行就回安国,他玩那么些年为啥弄不成功,我弄就没问题,最搞笑的是什么?紫板子那么耐糙,我都拆了十几回都没坏,还能拆坏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轻易质疑。。。还是这种口气。。。
储存哥玩了这么多年,不可能连电压都不懂
你的是3.0的,人家是6989

都是大sal颗粒,我也有安国的怎么没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大sal颗粒,我也有安国的怎么没问题,呵呵

我笑了
你玩了雷克沙v30??
别拿其他型号比较我说的就是雷克沙6989的v30上3267、903,退一万步,就算你那一个可以,你可以保证所有都可以吗??批次不同颗粒不同量产方式不同不是很正常吗

人家评论区大佬,包括某专精雷克沙大佬都给出了专业解释,到了你这里就变成电压搞不懂了?
你是储存哥本人还是他媳妇,人家也是紫色903、人家也表示问了大佬,你怎么知道人家电压一定错了?
人家紫色903拆坏,和质量有关系????失手不小心拆坏板子不正常??有必要揪出来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你都不搞清楚了就乱上板子当然开不了,我上微冷家的903和3281bb都没问题 ...

v30的颗粒至少有三种型号,不知道是你的是什么,我拆的这两颗l06电压不对是不显示id的,所以不是电压的问题。
另外最后3281OK了,可以看看我的另一个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v30的颗粒至少有三种型号,不知道是你的是什么,我拆的这两颗l06电压不对是不显示id的,所以不是电压的问 ...

当时没仔细看,因为我做的时候没碰到这个问题,所以以为哪个新手电压搞错了,看了你后面的帖子后发现v30还是有坑的

网友:
903低格其实是美滋滋的啊
为啥不能低格

网友:
别买雷克沙了,回收的固态做的盘,我全新的s37用两个月就出两个新增坏块

网友:
如此说来,买到正片反而不如大s了。镁光没拿大s做过固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