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汉荣达HRD-767拆解 ,航空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1-01-05):
汉荣达HRD-767拆解 ,航空波段收音机

网友A:
价格不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不低吧

138元,有用就不贵。https://h5.m.taobao.com/awp/core/detail.htm?id=601227026588

网友:
话说现在的各种电子产品的干扰,中波AM频段几乎不太好检台了,除了几个就近的强台--上海台

网友:
上次在某贴吧听人吹这个牌子的某25元的一个型号,说如何让如何的好。

不贵,就买一个试试;实际效果像屎一样,音质差,分离度更差,而且立体声打开值域太高,信号差一点就单声道了。

跟索尼小机子比差18条街。

牛屎+5807M

网友:
想买一个玩玩,不知道音质怎么样?收台怎么样?能说说收听感受吗?

网友:
汉荣达HRD737应该不错。

网友B:
看不清用的是什么IC

网友:
曾经加入过购物车,后面买了德生的。

网友:
RTL SDR,50大洋包邮,天线放在六楼窗口,能收到不少航空段。

网友C:
玩玩可以,带通不行,成本体积在哪里
喜欢听航空段,买台二手航空机,拆掉PTT键。接收槽路的性能比这种玩具机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用的是什么IC

两个IC都是无字的

网友D:
手上用达克宁试试,上高中时候,脚丫子长脚气,去买达克宁抹,结果脚丫子没治好手上脱皮好了

网友:
还是觉得德生做工比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玩可以,带通不行,成本体积在哪里
喜欢听航空段,买台二手航空机,拆掉PTT键。接收槽路的性能比这种玩 ...

航空机不便宜

网友:
航空机,光听飞机么,别的广播能听到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上用达克宁试试,上高中时候,脚丫子长脚气,去买达克宁抹,结果脚丫子没治好手上脱皮好了 ...

你的是季节性的还是经常性的,我的季节性,每年都一个季节犯,30多年了年年如此,其他3个季节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季节性的还是经常性的,我的季节性,每年都一个季节犯,30多年了年年如此,其他3个季节没事。 ...

没啥印象了,二十多年的事儿了,因为当时是挺好玩的觉得这个事儿所以就印象比较深一些,记得治脚没治好结果手好了的事。其他的具体情形没印象了。

不过你可以试试吧,达克宁即使不好使但价格上也可以接受,万一管用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季节性的还是经常性的,我的季节性,每年都一个季节犯,30多年了年年如此,其他3个季节没事。 ...

看看是不是干性湿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