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00多元一只的松下环形灯管,三年就烧毁了(National FCL30EX-N)

楼主(2021-01-06):
灯具旧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4854

2018.01.18-2021.01.05。当然淘宝上的这些我肯定买不起,三年前在日本雅虎拍卖上海淘买了四个,加运费花了近300!不知道为啥国内卖得那么贵,而且寿命才只有6000H!刚才看了下松下PREMIER的长寿型的寿命也才9000H!在网上看别人的松下灯管用了十年以上的都有,我的才三年就烧毁了!奇怪的是另一个灯管同样是一块装的,结果它就只黑了一点...灯具全套日本原装进口100V 50Hz,结果这个就EOL了,这是为什么?查了一下我灯具的原配灯管,卤粉的,也要85一个,为什么这种灯管国内卖价这么高?!

EOL视频

网友:
三年不错了,我以前买了三盏不到两年坏了两盏。只好保留外壳改成LED:lol:

网友A:
感觉是跟电压高于220v 有一定关系,
还有使用频率 和 每次使用时长有关系。

网友:
换LED吧,现在谁有用这个,耗电还贵。我记得买的环形28W灯管一条就20,国产的只要几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跟电压高于220v 有一定关系,
还有使用频率 和 每次使用时长有关系。 ...

英雄所见略同...

建议:保留外壳,见里面换成LED

网友:
果断换成LED,现在都不用这个了

网友:
昨天看一个视频,一个老人买了一个松下电饭煲,上盖的阀坏了,换一个上盖要1400元。

网友:
看楼主原来的帖子,最后上了变压器,话说电杆镇流器的的荧光灯寿命受电压影响很大的。建议楼主还是淘个电子镇流器的,寿命可以得到保障。

网友:
要求寿命换led吧,可能荧光灯做的再好也突破不了这个技术本身的特性,led好的用个五年没问题。记得以前荧光灯两年一换,不过对这个东西挺有怀念的,玩这个就是玩个情怀

网友B:
水土不服,国内用fsl,飞利浦就可以了,三基色蛮好。
我感觉还是长条形日光灯管耐用些,环形灯管普遍不顶用特别双D的。

网友:
换代软启动的电子镇流器,或许寿命能长点。

网友:
要软启动镇流器,这种灯一直亮着寿命反而很长。。。经常开关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跟电压高于220v 有一定关系,
还有使用频率 和 每次使用时长有关系。 ...

我家电压最高也就230V,多数情况下225V左右,不存在240V的情况,另一个灯管正常只发黑一点,这个就直接EOL…

网友:
与电子镇流器有关。

网友:
普通荧光灯管开关一次寿命缩短3-6个小时。普通灯管是热阴极灯管,不适合频繁开关。冷阴极灯管可以频繁启动,如显示器里的背光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土不服,国内用fsl,飞利浦就可以了,三基色蛮好。
我感觉还是长条形日光灯管耐用些,环形灯管普遍 ...

确实!之前用的是30W直管型灯具,灯管是2009年装的FSL 765灯管,2009-2017年,整套灯具拆下来了灯管还没坏。灯具上之前的灯管是1999年的飞利浦 54灯管,也就是说我原来的灯具只换过一次灯管就拆下来了。

网友:
LED不比这玩意香多了,家里几十个节能灯全换成了LED,坏的明显少了

网友:
以前在宜家买过一套,二年包换,换过一次灯管

网友:
这叫计划报废!是最他妈的先进的产品生产理念!

网友:
正好当年就这个热阴极荧光管的问题查过不少资料。
这种HCFL灯管两端有两根钨丝灯丝,在灯管启动初始,需要灯丝先点燃预热,预热几秒之后以脉冲高压击穿灯管内的低压气体,继而建立连续低气压放电,产生的紫外线辐射至灯管内荧光涂层,混合为白光输出。
早先电感镇流器时代是使用启辉器的双金属片完成预热——触发——点燃的过程,这种过程对灯丝的冲击较大,灯丝容易损坏,且灯丝损坏后无法点燃灯管。
后期是电子镇流器,采用灯丝中串联电容+高频谐振来完成预热触发点燃过程。

记得不太准确了,我印象里,灯管直径越小,灯管的发光效率越高,所以后期的节能灯管都非常细。而早期的灯管都十分粗,这种灯管这样的直径,应该只是为了符合此型号灯管的外形规范。而这种灯管尺寸是很老的标准规范了。

我想,他贵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老的规格吧,产量低,用户少,而购买的用户又属于不得不购买的情况,所以价格就会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