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M1005MFP不能连续打印、第二张时卡纸故障拆修

楼主(2021-01-06):
接修一台邻居的HP M1005MFP激光打印机,反馈说打印第二张时就会卡纸,经测试的确如此,开干。。。

先拆下右侧盖子上的一个固定螺丝,其它位置是卡扣,小心拆下侧盖别弄断卡扣了。

继续拆下主板,松开主板的铁托固定螺丝,便于掀起右下角处去拆打印机的离合器,清除干净上面已烂掉的隔离海棉及胶

将烂掉的隔离海棉清除干净

拆下离合器后就可以先装回主板,重新贴上我修IPAD用的强力双面胶,注意不要撕掉上面的纸,装回离合器并用皱纹胶固定好线(原来的胶纸撕开后已无粘性)

装回右侧盖子,连续打印恢复正常!此故障为通病,时间久了,上面的海棉就烂掉了,设计缺陷!!!

楼主:
想发个连续打印的视频,但不知论坛是否支持视频?找了半天没看见视频上传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是产品有设计寿命坑吗?hp的1020系列都常见这种故障。

网友:
建议分离器两面贴个布胶带上去,比如创可贴剪下两边粘的部分,这样的话声音会小很多,否则咔嗒声有点吵。

网友:
佩服楼主这样的,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定影有问题也会卡纸

网友:
请问双面胶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型号是畅销机型,以后遇见就可以自己维修了!

网友A:
我单位有台惠普 p1007,打印特别淡,以为没有碳粉了,买的碳粉,拆开后发现碳粉还有很多,我把旧粉倒掉换的新粉打印还是淡,没有变化,能判断是哪里的原因?这台打印机应该没打印多少张纸,鼓都是原装的,以前没换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有台惠普 p1007,打印特别淡,以为没有碳粉了,买的碳粉,拆开后发现碳粉还有很多,我把旧粉倒掉换的 ...

是不是鼓时限到了,要换鼓?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老司机路过,自己的3台1005最早的一台换了3套定影和下棍了,都是由于复印大面积黑色造成定影膜损坏卡纸,

网友:
通病了,我家的1005也是这样,我没找到双面胶,贴了个美纹纸上去,缺点就是每次进纸声音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鼓时限到了,要换鼓?

除了打印次数限制还有时间限制吗?因为原来的粉还有很多,可以判断以前根本没怎么用

网友:
这个型号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打印次数限制还有时间限制吗?因为原来的粉还有很多,可以判断以前根本没怎么用 ...

网上说时间长了会积灰,导致打印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有台惠普 p1007,打印特别淡,以为没有碳粉了,买的碳粉,拆开后发现碳粉还有很多,我把旧粉倒掉换的 ...

清理一下激光器里的光路就好了。

网友:
点纸传感器 粘连了 ……清除海绵+胶水就好,HP 1xxx 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有台惠普 p1007,打印特别淡,以为没有碳粉了,买的碳粉,拆开后发现碳粉还有很多,我把旧粉倒掉换的 ...

不知道你单位的打印机硒鼓用了多久,正常的话一个新硒鼓最多加四五回粉,效果就不理想了,建议换新鼓。

网友:
我的1020也是这样.网上查了下一个毛病,

网友:
这是惠普的设计缺陷,这个电磁离合器的结构和材料从20多年前一直沿用到现在都不改进。和我5年前在老站发的4000系列维修方法一样: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36414